RIID发射微弱小信号

楼主:
你好  我有一个生物微弱信号是10uA 频率1K  幅度不超过0.5V 想用RC522发送出
去 给到相应的手机  通过专用的手机APP显示出来电流值  有办法实现不?z这个
小信号是否需要一个载波出去?然后如何在手机端把有用的信号解析出来呢

网友A:
帖子内容与标题不相符合。

你的 “生物微弱信号” 是RIID么?

网友A:
“我有一个生物微弱信号是10uA 频率1K  幅度不超过0.5V 想用RC522发送出去 给到相应的手机”

无论你要使用什么方法 “显示出来电流值”,你也必须先将此 “生物微弱信号” 放大,AD转换,然后再处理这个数字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子内容与标题不相符合。 你的 “生物微弱信号” 是RIID么?

RFID只是一种传输方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生物微弱信号是10uA 频率1K  幅度不超过0.5V 想用RC522发送出去 给到相应的手机&rdquo ...

关键是手机能当做是RFID的接收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FID只是一种传输方式而已

帖子标题可是 “RIID发射……”,并没有提到 RFID。

另外,RFID好像并不发射电磁波,只接收电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FID只是一种传输方式而已

能够发射电磁波的,那是有源RFID。有源RFID必须外接电源供电,传输距离比较远(可达百米),数据传输速率也较快,但体积也较大。

网友C:
手机本身并不支持RF ID的读写,显然采用RC522在此不合适。想用手机平台或者你要的信号,用蓝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本身并不支持RF ID的读写,显然采用RC522在此不合适。想用手机平台或者你要的信号,用蓝牙吧。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我也想 用蓝牙,而且蓝牙每个手机都有。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  是直接用载波把这个信号发送出去 还是换算成字符串发送给手机呢

如果用载波发送出去  还得在手机端提取解析出来有用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子标题可是 “RIID发射……”,并没有提到 RFID。 另外,RFID好像并不发射电 ...

那我的机器如何把数据给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我也想 用蓝牙,而且蓝牙每个手机都有。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nbs ...

据我看,你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载波传输。

载波传输,是将待传输的信号调制到载频上再发送(有线或无线)。待调制信号可以是模拟信号,也可以是数字信号。

但你所说10uA的电流信号,肯定无法直接作为待传输信号对载波进行调制。模拟信号对载波进行调制,传输完毕再解调,直流成份就会丢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我也想 用蓝牙,而且蓝牙每个手机都有。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nbs ...

如果你打算用载波传输10uA电流信号,必须先AD转换,然后传输数字信号。这样直流成份才不会丢失。而AD转换10uA信号,必须先将该信号放大到AD芯片能够接受的幅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我也想 用蓝牙,而且蓝牙每个手机都有。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nbs ...

“如果用载波发送出去  还得在手机端提取解析出来有用的信号”

据你先前说,手机上是要 “显示” 出这个 “生物信号”。既然在手机上显示,肯定不是显示电流(电流也没有办法显示),而是显示数字,该数字 “代表” 你原来的 “生物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我也想 用蓝牙,而且蓝牙每个手机都有。要将采集到的10uA的信号发送给手机APP&nbs ...

行业龙头用的是RFID,那你说说到底是哪个“行业龙头”能用一般的手机直接读取13.56MHz的RFID,而且还是用来读取生物信号?

部分手机具有NFC功能,其中又有部分手机即部分中的部分可以支持13.56MHz RFID卡的读取,但RFID卡可不是用来采集微弱生物信号的,平时的电源从哪里来?前端电路问题怎么解决?

对于手机平台采集微弱生物信号的仪器或物联网设备,点对点的用蓝牙,组网就用WIF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的机器如何把数据给手机?

那倒是有很多方法。例如:把你要传输的数据(电压、电流、频率……)打包,做成一条短信发给手机,或者用微信把你要传输的数据(电压、电流、频率……)打包发给手机……都可以。

网友C:
至于怎么把信号传给手机,这首先需要放大微弱信号,然后量化成数字信号,进而根据所用信道进行相应的协议编码,然后送信道传输即信号调制和射频发射过程。手机收到后经校验无误,从协议文本中提取有效数据,然后由app进行处理。

泛泛谈这些其实什么用也没有,建议楼主先关注学习基础技术和掌握基本概念,这可没法速成,得潜下心来系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打算用载波传输10uA电流信号,必须先AD转换,然后传输数字信号。这样直流成份才不会丢失。而AD转换 ...

恩。IV转换放大后送给AD采样,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载波发送出去  还得在手机端提取解析出来有用的信号” 据你先前说,手机 ...

是  显示的是经过换算的数值  可能是AD值或者是其他的值 不过肯定不是电流或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倒是有很多方法。例如:把你要传输的数据(电压、电流、频率……)打包,做成一条短信发给手 ...

手机有一个APP可以读出这个信号的值   只是中间的过程  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怎么把信号传给手机,这首先需要放大微弱信号,然后量化成数字信号,进而根据所用信道进行相应的协议编 ...

基本和你说的一致。RFID能不能做成和蓝牙传输一样?好像手机很多没有RFID功能吧或者说没有RFID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