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的Fast channels和Slow channels区别?

楼主:
以STM32L4R9ZIJ6为例,Fast channels支持最大5.33Msps采样率,Slow channels支持最大4.21Msps采样率

因为只有一个ADC核,能想到的是两种通道的采样保持时间不同

但是在实际使用时我使用STM32CubeMX好像也可以将Slow channels配置成5.33Msps采样率

5.33Msps采样率对比Fast channels和Slow channels没看出明显的区别

类似这种将Slow channels配置成5.33Msps会导致什么后果?

比如实际得到的数据的采样率应该是4.21Msps还是5.33Msps?

网友:
帮顶,没用过这个STM32L4R9ZIJ6

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