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
一个8M左右的信号经过C11和三极管,该8M信号是用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产生,经过C11后,然后经过三极管放大,如何增大三极管的阻抗,这样信号经过C11和三极管后获得较大的信号,

网友A:
增加阻抗意义有限,需要较高增益一是采用较高B值的晶体管,二是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阻抗意义有限,需要较高增益一是采用较高B值的晶体管,二是再加一级放大。

“B值”是指三极管的β值是吧

网友:
要增加此级的输入阻抗,将C35去掉(开路)即可。但这样未必能够 “获得较大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值”是指三极管的β值是吧

是的。

网友:
典型的高频信号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问题,刘海石应该拿得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