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收天线,一端朝天,另一端接线路板。天线只一端接线路板,怎么能产生电压呢?

楼主:
为什么接收天线,一端朝天,另一端接线路板。天线只一端接线路板,怎么能产生电压呢?

电磁波在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应该是天线两个端点之间的电压呀。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接收天线,一端朝天,另一端接线路板”

比较典型的四分之一波长振子。

网友: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想理解天线如何工作,必须把你以前所学的电路知识放到一边,回到普通物理的 “电磁场”。所谓电路,是不考虑几何尺寸关系,仅仅考虑 “点” 状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等等)的对电磁场的简化模型。

网友:
前两天DIY版面有个帖子,自制矿石收音机。那帖里面使用的是磁性天线,即一根铁氧体磁棒,棒上绕有线圈。你的问题,和 “线圈中怎么会有电压” 差不多。

网友:
“电磁波在天线中产生的电压,应该是天线两个端点之间的电压呀”

你的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必不是直接联接到电路板上,与电路板之间多半有个线圈,或者电路板上的导线形成一个线圈。你所说的 “电压” 是线圈两端的电压。

网友A:
怎么能产生电压呢?

楼主说的是不是天线电压驻波比?

电压驻波比指驻波波腹电压与波节电压幅度之比,为传输线上的电压最大值与电压最小值之比。

当天线端口没有反射时,就是理想匹配,驻波比为1;当天线端口全反射时,驻波比为无穷大。

网友:
电压驻波比是天线高效率辐射的基本指标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产生电压呢?   楼主说的是不是天线电压驻波比? 电压驻波比指驻波波腹电压与波节电压 ...

您所说的这个比,如果 取中间点为基点的话,电压驻波比是 -1,如果取最低点为基点的话,那驻波比是电压最大值/0  那为无穷大,您的意思是不是表述的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所说的这个比,如果 取中间点为基点的话,电压驻波比是 -1,如果取最低点为基点的话,那驻波比是电压最 ...

因为,如果对驻波比没有了解过,这里一两句是说不清楚的。

如天线系统的驻波比接近1:1,即1是理想的。

说的是当天线端口全反射时,驻波比为无穷大。

网友:
又是“  “一根电线” 的 天线有几只脚”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天线也有两个元件串联,然后,具有一个有形的脚和一个无形的脚

网友:
电磁波是电场和磁场的描绘形式。电场中两个不短路在一起的导体,都可能有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