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6930 读温度值出错

楼主:
bq76930 读温度值出错

大部分时间 电流 电压 温度正常,但久不久会读出 温度值很高,高于100度,实际只有30度,出现的时间,有时开机几分钟,有时二三十分钟出现这个情况,其他电流与电流不会出现这情况,

是有CRC值检验的,如果总线数据出错,CRC不可能通过的,请问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
查看从寄存器读出来的原始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硬件电路,注意接触问题。

网友:
是外接热敏电阻读取温度?

检查有关硬件电路、通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