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仿真机时 运行的程序是仿真中的程序还是线路板上单片机中的程序

楼主:
请问  使用仿真机时  运行的程序是仿真中的程序还是线路板上单片机中的程序

网友A:
应该说,仿真成功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电路板中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仿真成功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电路板中运行

非常感谢。请问您的意思是说仿真成功的程序是下载到线路板上的单片机中运行吗?那和直接运行单片机中的程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的意思是说仿真成功的程序是下载到线路板上的单片机中运行吗?那和直接运行单片机中的程 ...

能在仿真软件运行正常,下载到单片机正常就没有区别。

但,有时会有,因外围硬件的设计不合理,

比如,一般仿真器的I/O驱动能力都大于真正的CPU,仿真软件或仿真器运行正常,正式烧写后,CPU未能可靠的驱动硬件的情况。这是硬件的问题,但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C:
有在线仿真和软件仿真,在线仿真需要仿真器下载到芯片运行,软件仿真无需硬件。

网友:
仿真器运行的自然是加载在仿真系统里的程序,仿真目标里的程序不论有无都与此无关,除非仿真目标本身就是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在线仿真和软件仿真,在线仿真需要仿真器下载到芯片运行,软件仿真无需硬件。

非常感谢。看来我是被搞混了。照您这说法,仿真器有两种,

一种是在电脑上的KEIL UVISION 中直接 模仿 运行在单片机上 的 仿真

另一种是 将程序下载到线路板的单片机中进行运行调试的仿真,

对吗?

不过,前一种,单片机各种外围输入以及单片机的输出如何模拟呢?

后一种,单片机中的外围输入等信息,电脑上的调试软件如何获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看来我是被搞混了。照您这说法,仿真器有两种,   一种是在电脑上的KEIL UVISION ...

软件仿真只能模拟部分外设功能,如定时器,UART。对ADC、I2C等模拟效果不好。

仿真时,在IDE中可以设置断点,查看变量、寄存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在线仿真和软件仿真,在线仿真需要仿真器下载到芯片运行,软件仿真无需硬件。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仿真软件下载到单片机,是什么概念,下载到单片机中的程序不是我们编写的程序吗?

网友:
仿真机就是仿了别的机,比如单片机;这时就不需要有真机了。跟拍电影用了替身道理一样。

网友:
特价板 双面板 尺寸:10*10cm 普通工艺 打样30元包邮

单双面板:可12小时  24小时加急                         四层板    :可提供24小时加急  48小时加急          六层板     :可提供24小时加急  48小时加急

半孔、厚铜、阻抗、HDI、FPC、沉头孔、控深槽、双面铝基板、金手指、金属化包边等等!别人不能做的,我们来做!

业务联系:朱女士
手机:13530732802
电话:0755-3300 7055
QQ号码:3007998923
Email:3007998923@qq.com

下单链接:请进入www.jdbpcb.co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