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主动断开连接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BLUENRG-1作为从机时,由于功耗问题,从机需要休眠,请教从机在连接状态下如何主动断开连接?

网友A:
试试这个函数

tBleStatus hci_disconnect(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uint8_t Rea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函数  tBleStatus hci_disconnect(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uint8_t Reason);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