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这个控制电路中R95电阻有啥用?

楼主:
我不加也可以导通呀,我用multisim不加和加下拉电阻分别仿真,都可以工作,难道是增加驱动能力,好像开通后电压更低一些?

网友:
偏置电阻。

网友:
“请问三极管这个控制电路中R95电阻有啥用?”

加入此电阻后,该电路的抗干扰性能会比没有此电阻时好一些,温度稳定性也好一些。

网友:
这个电阻在静态条件下确实没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晶体管的动态过程有很大的作用。

当图中的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由于工作的可靠性、器件的通用性等因素,常常将它的导通状态设计成过驱动,也就是基极电流大于实际需要的电流。这种情况下,晶体管导通的时候会在基区存储载流子,而在关断的时候由于载流子存储效应使得关断延时加大。加了R3这个电阻以后,基区的载流子获得一个释放的通道,可以提高关断的速度。

你用一个方波驱动来仿真一下,就可以看到加不加这个电阻对于方波前后沿的延时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