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锄草机电路

楼主:
画此电路的人原意是搞笑、励志。不过就三极管电路而言,绘图者是一名待锄的草

经常看到放大电路的问题,不断有人说: 换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换β值高的。

请就下图挑剌,挑不出来的别坑声,以后少说第二行的话就行了

网友:
额......要是换成标准图,可能还有点看头。

看着那红彤彤的,诶,老了老了,不仅电路基本功忘了,还得了一项新毛病:

见钱啥都不记得。

也罢,老菜鸟我补上一副翻译图

网友:
一、如何增加输入阻抗?首先,要明确增加输入阻抗的意义和限度。以LC振荡器为信号源,分两种情况:1,信号直接取自LC振荡回路,为避免影响回路的Q值,放大器输入阻抗宜尽量大些;2,信号取自振荡器的其它部位,对LC回路的影响较小,这种情况需了解其输出阻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应与之匹配。

网友:
从不缺优秀的人,哈哈哈哈

网友:
二,β与输入阻抗及放大倍数的关系

计算表如下(X=hFE, Y=电压放大倍数):

在工作频率远低于特征频率的情况下,输入阻抗基本上正比于β, β近似等于hFE,而电压增益在hFE较大时受hFE影响很小。

所以,增大hFE对提高输入阻抗有帮助,但多数情况下对增益帮助不大,通用小功率的VHF三极管很少有hFE小于50的,除非专门去选hFE小的型号或后辍。

网友:
正因为增益受hFE影响小而受阻抗影响大,很多射频管甚至干脆不给hFE值而直接提供功率增益值,因为应用中输出阻抗就那么几欧,输入就那么几十欧

网友:
在提问者嫌运放增益不够时,没人敢说“换增益更高的运放”,那样会被普遍鄙视;但是在三极管电路上说换方大倍数高的管子,就很有隐蔽性了。出了问题可以狡辩是提问的人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