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
咨询个问题,采用图中方式驱动继电器,现在继电器端子有短路情况,三极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保护措施?谢谢

网友A:
“现在继电器端子有短路情况,三极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端子短路导致三极管烧毁,那是你自己说的。怎么能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继电器端子有短路情况,三极管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端子短路导致三极管烧毁,那是 ...

不知道如何导致烧的

网友A:
“有没有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是有的。但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加保护,整个电路中就成了大部分都是保护电路,功能电路仅占很小一部分了。

从成本上看,这么简单的电路,不值得加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是有的。但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加保护,整个电路中就成了大部分 ...

但是如果继电器有短路情况,烧检测板的三极管也不太好,只要不烧三极管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导致烧的

想必是因为三极管中集电极电流过大,所以三极管功率耗散过大,造成三极管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必是因为三极管中集电极电流过大,所以三极管功率耗散过大,造成三极管烧毁。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C: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应该有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因为,驱动继电器时,为了防止电压电流突变,当三极管截止时继电器释放,续流二极管能给继电器电感线圈提供释放反向的电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驱动继电器时,为了防止电压电流突变,当三极管截止时继电器释放,续流二极管能给继电器电感线圈提供 ...

这样能防止三极管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应该有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首帖倒是有个续流二极管,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在继电器方框中而不是在三极管集电极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继电器有短路情况,烧检测板的三极管也不太好,只要不烧三极管的方法

“但是如果继电器有短路情况,烧检测板的三极管也不太好”

“检测板”?你的继电器在 “检测板” 之外?“检测板” 是专用于检测继电器的?

网友:
楼主电路显然是因为过流才导致烧毁,但保护无意义,正确的思路是防止短路,那么容易短路说明结构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继电器有短路情况,烧检测板的三极管也不太好,只要不烧三极管的方法

如果楼主的 “检测板” 仅仅用于检测继电器工作,每次接入一个继电器,判断继电器正常后即换下一个继电器开始检测,那么 “检测板” 确实应该在继电器绕组或者引脚短路时保证不烧毁。

网友:
楼主给你的电路的建议:

1、将负载和三极管的位置调整如图:图中没有画保护二极管!

2、如果负载的驱动电压比较小,如VCC=5V,R1的电阻可以选择小一些,但是一定要达到三极管Q1的饱和电流的最小要求。

3、线圈负载大概在300~500Ω左右,所以可以在三极管Q1的C极和VCC间接入一个限流电阻,大概10Ω的大小。越大保护作用越明显但是消耗的电流越大。10Ω三极管会很烫,注意是不会很快坏掉,不是不会!

网友:
两种控制方法,一个是双重隔离,一个是单隔离

网友:
你用的PNP管,应该把继电器放在24V电源与PNP管之间,这样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