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MOS管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
低压MOS管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中必有此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BR)DSS

网友:
首帖图中红色字体,说明你还没有弄清楚二极管正向电压、反向击穿电压、手册上标注的最大反向电压这几个量之间的关系。

网友A:
首帖图中红色字体,提到 “如果开始施加正向电压是5V”,其实那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普通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上升达到5V之前就已经因为过热而烧毁了。

网友:
正向电压能给五伏吗

网友B:
MOS的漏源电极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所以MOS的正向电压和它的耐压有关,正向电压的选择和MOS工作时的电流有关,只要不超过工作时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中必有此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 ...

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BR)DSS。-----------------你确定?这是两个不同的PN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红色字体,提到 “如果开始施加正向电压是5V”,其实那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普通二极管 ...

就是VDS给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BR)DSS。-----------------你确定?这是两个不同的PN结 ...

“你确定?”

Of course。当然我确定,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BR)DSS。-----------------你确定?这是两个不同的PN结 ...

“这是两个不同的PN结”

MOS管中并没有 “两个不同的PN结”,实际上只有一个PN结。

网友:
MOS管VDS对体内二极管来说,恰是反向电压而非正向电压。

我在4楼,jflbr在5楼,都说过二极管正向电压通常不可能达到5V之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中必有此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通常该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就等于MOS漏源最大电压V ...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

V DSS 和V (BR)DSS 有哪些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的漏源电极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所以MOS的正向电压和它的耐压有关,正向电压的选择和MOS工作时的电流有关 ...

说到了关键点。有时候可以互换,这个有时候是哪些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的漏源电极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所以MOS的正向电压和它的耐压有关,正向电压的选择和MOS工作时的电流有关 ...

只要信号电压小于Diode Forward Voltage ,同时电流小于IDS,就可以互换S和D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 V DSS 和V (BR)DSS 有哪些区别

VDS是实际施加到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实际使用时不可超过厂家提供的datasheet中的允许最大值。V(BR)DS是厂家提供的datasheet中规定的施加于漏极与源极之间允许的电压最大值。

二者都是对N沟管来说漏极为正源极为负,对P沟管来说漏极为负源极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了关键点。有时候可以互换,这个有时候是哪些情况

绝缘栅场效应管和结型场效应管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小功率管漏极和源极是对称的,对称的漏极和源极当然可以互换。

但某些绝缘栅场效应管漏极和源极不对称,绝大多数功率绝缘栅场效应管都是如此。不对称的漏极和源极显然不能互换。此类绝缘栅场效应管内部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都带有体内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信号电压小于Diode Forward Voltage ,同时电流小于IDS,就可以互换S和D是吗

有些场效应管并没有体内二极管,这样的场效应管不必考虑什么电压电流,漏极源极可以互换。

具有体内二极管的场效应管漏极源极不能互换,但与信号电压电流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了关键点。有时候可以互换,这个有时候是哪些情况

具有体内二极管的绝缘栅功率场效应管,在充分导通时,漏极源极之间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电阻,无论漏极源极哪个是正哪个是负。该电阻上的压降若是远小于体内二极管正向压降,那么体内二极管此时没有作用——正向反向均不可能导通。此时该场效应管的漏极源极可以互换(相当于这个比较小的电阻两端互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 V DSS 和V (BR)DSS 有哪些区别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绝缘栅场效应管门极与源极、门极与漏极之间存在分布电容,门极电位变化显然会影响源极或者漏极,使源极或者漏极产生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绝缘栅场效应管门极与源极、门极与漏极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

这个问题答非所问了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