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计算机)负荷检测器

楼主:
来自:https://www.hackster.io/lahariimmanni23 ... tor-7b8e8b

检测CPU的负荷,并通过不同颜色LED进行指示。

使用的硬件和软件:

有时计算机CPU会超载发热,CPU负荷检测器可以检测到这个情况,并进行提醒。

如果CPU过载,则红色LED点亮并发出警报; 如果CPU负荷较低,则绿色LED 点亮。通过这些指示,我们可以了解CPU的负荷等级。

原理图

PC代码

import psutil
from boltiot import Bolt

api_key = "YOUR_API_KEY"
d_id = "YOUR_DEVICE_ID"

cpu_red_threshold = 0.4
client= Bolt(api_key, d_id)

#interval in seconds to check cpu usage
interval = 5

def control_green_led(pin, value):
    response = client.digitalWrite(pin, value)

def control_red_led(pin, value):
    response = client.digitalWrite(pin, value)

while True:
    cpu_usage = psutil.cpu_percent(interval = interval)
    print("CPU usage is"),cpu_usage
    if cpu_usage > cpu_red_threshold:
        control_green_led('0','LOW')
        control_red_led('1', 'HIGH')
        control_red_led('2', 'LOW')
    else:
        control_green_led('0', 'HIGH')
        control_red_led('1', 'LOW')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有啥用途,CPU有一堆的软件检测,给出个IO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有啥用途,CPU有一堆的软件检测,给出个IO电平

主要是通过IOT方式

网友:
另外一个类似项目:

该项目用LED指示CPU负载百分比,并在CPU超载时发出警告。该项目主要具有三个功能:查找已用CPU的百分比,检查CPU百分比是否超过阈值以及相应地打开/关闭绿色和红色LED。当CPU百分比高于阈值时,红色LED点亮,绿色熄灭。当CPU百分比低于阈值时,绿色LED点亮,红色LED熄灭。这样,CPU每次感到压力时都会通知您并闪烁LED。

完整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