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同一天线发射同一频率电磁波的功率,方式有哪些?

楼主:
如何增加同一天线发射同一频率电磁波的功率,方式有哪些?

网友:
我杆是放大器也说一句

网友A:
好像前两天楼主就问过类似的问题。

天线给定,频率给定,要增加天线发射功率,除了增加馈给天线的功率以外,别无他法。

网友B:
可以赶式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赶式放大

非常感谢,请问什么是赶式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两天楼主就问过类似的问题。 天线给定,频率给定,要增加天线发射功率,除了增加馈给天线的功率以 ...

您的意思是加大电流,实际也就是增加同一瞬间内来回晃动的电子的数量,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加大电流,实际也就是增加同一瞬间内来回晃动的电子的数量,对吗?

在电路理论中,大可不必考虑电子数量,而是把电流看成是连续的。

需要注意:天线中各点(中点、端点、既非中点亦非端点处的某点)电流大小并不相同。

网友:
理论上发射功率就是磁场的ΔB/ΔT的微分(磁感应强度的变化率的微分)。也可以表现为I.V乘积的积分。一段天线做好以后物理特性就固定了!也就是自感强度固定了,也就是阻抗固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阻抗匹配才会发射功率最大。通俗点就是阻抗不变没有办法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基本都是普通物理里的基本知识,建议你多读读普通的书

网友:
给天线吃的多了,拉出去的自然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