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检测?

楼主:
      搞电子难免要与变压器接触,检测判断其好坏也是必备技能之一,在电子电路中,变压器是分为两种,分别是升压变压器和降压变压器,在这里主要跟大家说说降压变压器。

      变压器检测主要是外观检测、空载电流、空载电压、额定功率下温升、绝缘性能(初次级线圈之间、初级线圈与铁芯之间、次级线圈与铁芯之间)试验等。

1、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观来检查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档分别测试铁芯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芯与各次级;次级各绕组之间的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够,有漏电可能!

3、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档,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开路(断路)性故障。

4、空载电流的检测。将次级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500mA档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电流值便是空载静态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小于30mA,变压器越大静态电流相应有所增大。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内部有短路或匝间短路故障。

5、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应符合要求,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为<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电压差为<2%。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测量过变压器的都知道:所有好的变压,一般测量的空载电压会比标称值偏高一些,基于这点也可以反过来用在判断变压器的性能上,如果测量的空载电压偏低的话,建议不要使用。

6、一般小功率的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用的绝缘材料质量好,温升还可以提高。

当然,如果在使用中出现高温异味,也就是所谓的焦糊气味,则无需测量,可直接更换,因为高温异味说明变压器绕组的绝缘电阻了肯定被破坏了。

如何分辨多组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

第一,测线圈电阻的大小,电阻大的是初级,电阻小的是次级。一般降压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阻值为几十至几百欧,次级线圈为几欧至几十欧。

第二,看线径,线径粗的是次级,线径细的是初级。

第三,看匝数,匝数少的是次级,匝数多的是初级。以上说的是降压变压器,如果是升压变压器,判断方法反之。

第四,看线颜色,变压器的初级引脚与次级引脚一般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是用红色的导线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