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检定方法

楼主:
 热电偶介绍
  用途:测温,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热电探测器件。
  分类:实体型的温差电偶多用于测温;薄膜型的温差电堆(由许多个温差电偶串联而成)多用于测量辐射,例如用来标定各类光源,测量各种辐射量,作为红外分光光度计或红外光谱仪的辐射接收元件等。
  结构组成:构成温差电偶的材料,既可以是金属,也可以是半导体。在结构上既可以是线、条状的实体,也可以是利用真空沉积技术或光刻技术制成的薄膜。
  工作原理:其工作原理是温差电效应。例如,由两种不同的导体材料构成的接点,在接点处可产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的大小和方向与该接点处两种不同的导体材料的性质和两接点处的温差有关。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的导体材料接成回路,当两个接头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即产生电流。
  热电偶检定方法
  1、双极法
  在各检定点上分别测量标准与被检热电偶的热电势值并进行比较,计算其偏差或相应热电势值。双极法检定连接线路见图1。

  图1 双极法检定连接线路图
  ①双极法检定特点
  a、直接测量热电偶的电势付。
  b、标准和被检可以是不同型号的。
  c、热电偶测量端可以不捆扎在一起,但必须保证处于同一温度中。
  ②双极法检定时注意
  a、炉温必须严格按规定控制,否则就会带来较大测最误差。
  b、标准与被检参考端温度不为0℃时,做数据处理要把参考端温度修正到0℃。
  2、同名极法
  在各检定点上分别测量被检热电偶正极与标准热电偶正极及被检热电偶负极与标准热电偶负极之间的微差热电势,然后用计算的方法求得被检热电偶的偏差或相应电势值。同名极法连接线路如图2所示。

  图2 同名极法检定连接线路图
  ①同名极法检定特点
  a、读数过程中允许炉温变化大(一般为±10℃)。
  b、能够直接测出标准与被检热电偶的单极热电动势的差值。
  ②同名极法检定时注意
  a、标准和被检热电偶必须是同一型号,才能比对。
  b、对标准和被检热电偶的捆扎要求较严,否则容易产生误差。
  c、微差法
  用微差法检定热电偶是将标准和被检热电偶(同型号)置于检定炉内,并将它们反向串联、直接测量其热电动势的差值。微差法检定线路如图3。

  图3 微差法检定连接线路图
  ①微差法检定特点
  a、操作简单、读数迅速、计算方便。
  b、能直接读出差值。
  c、检定时对炉温要求不严。
  d、热电偶的测量端不需进行捆扎,只要处于同一温度下。
  ②微差法检定时注意
  a、标准和被检热电偶必须是同一型号才能比对。
  b、被检热电偶的正极一定要接到电位差计的正极端钮上,否则计算结果是错误的。
  经检定符合要求的热电偶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热电偶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热电偶的检定周期一般为半年,特殊情况可按使用条件来确定。

网友:
图2是整流滤波电路,不是热电偶检定电路。估计楼主贴错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