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直播回顾: 电子仪器计量校准基础知识与校准周期探讨

楼主:
【01月14日直播回顾和相关资源整理】

直播主题:电子仪器计量校准基础知识与校准周期探讨

直播回放:点击观看

直播间问答列表

序号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1 普通示波器需要校正吗?一般多久? 需要,校正/校准是确保您的仪器一直使用在指标范围,没有硬件故障。好像人的体检一样,需要定期做
2 是德科技的计量标准和之前安捷伦的有区别么? 完全一样。安捷伦进行了拆分,化学和生命科学分出来了还是叫安捷伦。电子测试测量则改名叫是德科技。因为我们是针对专业客户,当初继承名字时,觉得电子测试这边改名影响不大
3 谁效正,技术监都局么 校正是一个行业,只要有资质的校准机构都可以做。
4 有购置意向,怎么联系办理? 您好,您可以联系负责您的区域的销售,如果不知道如何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0-0189 / 800-810-0189
5 是德科技的校准报告有中文版吗? 证书页面有中文版,但测试数据页面因为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和全球一致性要求,暂时无法做到中文
6 校准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溯源、方法保证、测试精度保证、完整测试项保证等等
7 是德科技仪器校准周期是多少? 等会儿会讲到
8 可以获得权威部门的校准证书吗? 您指的权威部门是什么?
9 校准是否需要溯源? 当然需要,溯源是校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不间断的比对链,连接到一个共同标准。只要负责校准您的仪器的实验室能够证明其可溯源性,在一个国家中对您的原型设计进行的测量就能与您在其他国家的测试系统密切关联起来。
10 校准是否重新对仪器进行调试? 如果在校准过程中发现仪器的参数有漂移、超差的现象的话,就会对仪器进行调整。
11 电子校准应该不存在人工操作的误差吧? 也有连接上的,还有的电子校准是人工设置时出错,对于第二种,我们已经能做到绝大部分自动测试来减小了
12 电子校准件连线是不是只连一次? 不一定哦,对于网络分析仪的自校准,我们用机械校准件,开路、短路、负载连接好多次
13 是德还能提供校准其他厂家的仪器设备技术支持吗? 可以的
14 计量仪器仪表检定周期一般是多久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15 校准与检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检定是中国特有的,是国家强制的,针对一些与安全、民生相关的行业和产品做的要求。其他适用于校准。电子行业,绝大部分是校准范畴
16 可以校正其他品牌的示波器吗? 可以的
17 设备校准和检定必须一年一次吗 检定有周期的强制要求,校准不一定,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8 多久或者什么情况下的仪器需要到是德机构校准? 等会儿会讲到
19 计量检定与计量校准的作用与区别 检定是中国特有的,国家强制的针对一些安全、民生相关的行业和产品做的要求。其他适用于校准。电子行业,绝大部分是校准范畴。
20 如何确定计量器具检定周期 等会儿讲到
21 一般都是建议一年校准一次?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22 仪器校验,内校多久校一次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23 是不是只要是是德科技的网络分析仪,电子校准件就可以通用? 不完全,老型号的网络分析仪,因为操作系统winxp不能再升级了,支持不了新的程序,所以不能适用于最新电子校准件。
24 做仪器校准的目的是什么?? 对仪器的长期测量精度做出保证。每次校准能够知道仪器在这次校准与上一次校准之间是否有测试测量误差的风险。 可以对这个期间生产或研发的产品作出质量追溯。
25 校准与期间核查到底有什么区别? 期间核查是校准机构的行为,是自我保证校准质量的一种手段,一般的生产型客户不需要期间核查
26 非强制性检定的仪器设备必须每年校准一次吗 不是的,等会儿会讲到
27 计量校准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是依据原厂的测试方案哦
28 校准是怎么样的收费模式? 是德科技对校准德收费,主要是依据校准的产品的复杂度,产品的参数量,以及校准所需时长等因素来定价。 可以是按次收费,也可以与我们签订校准合约,用更优惠的价格定期进行校准。
29 仪器自检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校准? 自检是开机简单检测硬件有无大的报错问题,不能确保指标准确,需要校准的
30 请问仪器计量校准中的计量是什么意思? 计量的定义比校准更大一些,指的是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也包括检定。
31 仪器仪表校正主要做什么 您买仪器主要买的是指标,但我们出厂证书上写明指标只能保证一年,要漂哦。为了来年能继续保证指标,您需要校准看一下是不是满足
32 请问校准受环境影响有多大。 这主要取决于您校准的仪器。比如对电子校准件的校准,就对于校准环境要求非常高。环境温度等众多因素都会影响校准的准确度与校准结果。
33 校准周期是多长时间?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34 计量校准的为什么每年一次?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35 计量仪器校准对校准人员资格有什么要求 ISO17025对人员有专门规定
36 电子校准件里面是不是只有开关和微波模块? 是的
37 权威部门是指国家和省里的计量局 我们的校准是CNAS认证的,算是权威吧
38 是德测量设备校准周期是1年吗?是否可自动校准? 不可以的
39 是德科技在深圳办处事如何取得联系,有购买示波器的意愿 您可以拨打电话0755-83079588
40 电子校准件是不是也有不同端口的选择? 是的
41 标准质量如何能够自己验证? 您指的再具体点儿?
42 企业自己对计量仪器校准要什么条件 确定自己企业的质量体系要求。比如一般要求ISO9001,普通商业校准即可。但汽车电子行业确定要用ISO17025的校准了
43 示波器和万用表一般都需要多长时间校准一次呢 是德科技根据不同仪器型号会做出推荐,示波器和万用表大部分型号一般都是一年校准一次。另外,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我们只是做出推荐而已。
44 校准要遵循哪些标准? 主要有国际的ISO17025,也是中国的CNAS。 还有美国的Z540.1 Z540.3等等
45 如何制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计划 等会儿会讲到
46 常见的仪器。校准周期多少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一般仪器校准周期可以有6个月/1年/2年/甚至3年。
47 计量校验仪器校准证书需要有哪些标识 有校准时间、客户名称、场所环境等等,具体参考ISO17025,有10多条要求呢
48 示波器校准时是否需要匹配原厂的表笔?用其它表笔会否影响校准结果? 具体要查使用手册。不一定
49 校准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走个过场,最终要一个国家报告吗? 当然不是。校准的目的是对于仪器精度的保障。每次校准,都是对于本次校准与前一次校准的这段时间内仪器精度的追溯,同样也是对于这段时间内生产或研发的产品的质量的追溯。
50 校准报告只做商业价值,会不会有误导作用? 校准报告当然不是之作商业价值啦,不知道您具体指什么。但校准主要是客户自发的,为了保证自己的质量。有些文件规定,客户都能自己做一些校准。
51 中国区校准是先通过国际标准再通过中国标准吗? 我们采取的是原厂校准,全球统一的标准。不怎么使用中国标准,但一些通用的仪器,也会参考一下
52 不定期进行校准会不会造成电子校准件超差? 造成电子校准件或电子仪器超差有很多因素,比如环境因素,使用过程中的应力释放,以及自然的指标漂移等。定期对电子校准件本身进行校准,是对于其指标是否超差的判断,如果发生超差,可以调整回指标范围内。
53 计量检定所检定仪器需要几天? 7天左右,可以了解我们的keysightcare,相当于VIP服务,可以最少到3天
54 校准和检定有什么区别 检定是中国特有的,是国家强制的,针对一些与安全、民生相关的行业和产品做的要求。其他适用于校准。电子行业,绝大部分是校准范畴
55 校准后回来一段时间发现问题是不是可以免费重新校准 您所说的问题是精度问题么? 还是说仪器在使用上的问题?
56 使用电子校准件自行校准需要注意那些方面? 电子校准件的自校准是应用前的系统补偿,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校准。自校准不能取代校准哦
57 质量体系的标准,是不是有时也不是准确的,对于校准的要求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这个不好评判,但目前确实我们国家发布的一些标准时间要滞后一些。
58 是德能提供哪些仪器设备的校准呢? 首先,所有是德科技的仪器(包含以前惠普、安捷伦)我们都可以进行校准。 此外,对于其他品牌的电子仪器,我们也可以进行校准,具体情况需要提供详细清单与我们联系。
59 是德测量设备需到指定厂商进行校准还是去具有相关资质的省级计量院就可以? 我们建议您与我们是德原厂联系进行校准。当仪器发现超差情况下,只有是德科技能对仪器德指标进行调整。
60 仪器仪表校正是内部的运放放大系数还是电阻漂移修正? 具体看您的仪表的构造机理,对于现代复杂的仪表,如网络分析仪、频谱仪,不是单个器件的性能有漂移,是整个系统的
61 如此看原厂方案比国标方案要求要更高 是的。
62 计量校准仪器都有哪些 您的具体问题是?
63 签长约比批次检验优惠多少 这个根据您的数量以及不同的型号等可能会有不同,具体情况可与我们联系了解。
64 修正数据前也会测试Ecal性能有没有问题? 不会的,只是应用Ecal里面的数据。但数据有没有问题,自校准无法做。只能校准机构做
65 仪器仪表多久校验一次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66 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校准体系和最低要求是不是都一样? 不一样的。通用ISO17025,比如美国用Z540.3,日本用的也不一样。但某些方面有通用性
67 有没有PPT,我想下载下来细看 抱歉,PPT我们不提供下载,但本次的录像,我们会在是德科技微信公众号的“测试记”中提供会后观看。
68 如何获取频谱分析仪校准规范文档? 最早的老式频谱仪我们公布的,随着服务的升级,近年的文档披露得没那么细节了
69 长度计量校准员必需培训哪些相关方面知识? 通用校准知识和长度相关得一些JJG/JJF标准,您可以咨询当地的质量监督局,有类似的培训
70 方案的校准,是不是应该按客户的要求来确定呢? 客户至上
71 电子校准件是不是只要接上线就可以完成校准? 当然不是,里面微波器件的标定很严格,精度很高。比如测试环境都要在正负一度以内,必须送回校准机构。我们原厂校准还能重写修正数据,外面做不到哦
72 国内和国外标准差异大吗 国外不怎么规定具体某个仪器的测试标准,特别是现在复杂的电子测试设备,一般都是送回原厂校准。
73 频谱分析仪一般多长时间校准一次? 具体降到了
74 校准服务,哪些是最为重要的? https://www.keysight.com/cn/zh/assets/7018-03730/application-notes/5991-1391.pdf  我们在这个白皮书中,介绍了选择校准服务最重要的6个方面,包括有测试的范围、提供的信息、测量不确定度、测试周期、速度、其他服务等等。
75 对于直流无刷电机测量,示波器如何选型 具体问问销售工程师
76 校准件精度应该也会直接影响网络仪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吧? 当然
77 校准是设备坏了,还是到了半年或者一年就要强制校准? 没有强制要求
78 是德除了调校,如果设备坏了,能维修吗? 当然,是德科技对于是德的所有仪器都能提供维修服务。
79 大功率可以使用电子校准件吗? 不行的,一般说的是10 dBm
80 企业计量器具是校准还是检定? 取决于您计量器具的用途
81 仪器校准机构需要计量认证吗? 当然,我们通过了ISO17025和国内的CNAS认证
82 出厂日期在一年内的计量仪器需要校准吗 通常,如果是是德科技,在出厂前都会对仪器进行校准,并出具校准报告给客户。一般建议校准周期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仪器,出厂一年内可以不需要校准。
83 如何理解实验室测量的溯源性和校准 ? 为了测试您的设备,我们需要精度和稳定性比您更高的设备,但我们的设备也是需要校准的,我们要送到精度更高的地方校准
84 新购置的计量仪器有合格证,所以不用进行校准或检查吗 您所说的合格证,只是保证仪器质量和正常使用的证书,并不是保证仪器测试测量精度的。 是德科技的测试测量仪器在出厂时会附上校准证书,保证出厂时的仪器精度。
85 是德科技有校准其它品牌仪器的服务吗? 有的。 我们有一站式的校准服务。但具体型号的校准能力需要具体分析。
86 在定期校准时是不是一定要写入新的校准参数? 取决于仪器具体型号。一般传感器,比如功率探头、噪声探头,还有电子校准件等一定要写入。其他,频谱仪、网分、信号源,是指标超差再写入
87 是不是所有的计量仪器设备都可以出具校准证书 是的
88 目前对天然气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的规定是? 这个应该是强检范围,您可以咨询一下相关JJG文件
89 纠正漂移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需要确定漂移的机理,可能很不一样的方案
90 电子校准件是不是适用于是德所有型号的网络分析仪? 是的,但老的网分,因为程序不能再升级了,可能不能支持最新的电子校准件。
91 我是指校准后的精度问题,回来用一段时间有问题怎么办 仪器校准的证书与数据报告,只是对于此次校准与前一次校准中间这段时间仪器的测试测量精度,以及使用这台仪器进行测试测量的产品的质量进行保证。校准过后仪器依然会有指标漂移情况,甚至超差导致精度出现问题,这与使用环境、仪器仪表本身的老化、应力释放、自然漂移等多种因素相关。如果感觉有精度漂移,建议再次送校。
92 计量所出具的校准报告上没有有效期的校验周期是多少? 我们有建议,但客户本身有决定权
93 除了按周期进行校准,怎么知道设备己经出现偏差需要进行校准了? 是的,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在线监测手段来做,或者期间核查
94 仪器校准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是德科技对于仪器的校准的收费,主要取决于校准的复杂度(比如仪器指标的数量、校准所需时间、环境要求等等)。可以单次收费,也可以签订长期合约,用更优惠的价格定期校准。
95 信号源的幅度的要求不高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对信号源本身的输出精度要求不高,用功率探头来监测
96 是德免费提供校准服务吗? 收费的
97 为保证电子校准件的精度,多长时间对电子校准件进行一次校准为好?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一般是德的电子校准件的建议校准周期是一年。
98 签订合约维修和校准全公司仪器周期一般多久 您可以自定义,但推荐是一年
99 是德科技的设备校准周期没个型号是不一样的吧,在售后服务上,与优利德,泰克等同行有什么竞争优势? 我们是原厂校准服务,并且能够校准泰克的产品哦
100 偏差大的时候,不到公司校准期,有自己先临时校准的方案吗 你可以用其他设备来监测或者修正
101 是德仪器销售后,几年内免费校准? 所有的仪器销售后的校准都是收费的。 您可以在购买新仪器的同时购买比如3年/5年/7年/10年等不同周期的校准方案,享有与新机购买折扣一样大的折扣幅度,最为优惠。
102 有电子校准吗 没有这个概念,大家谈的是电子校准件,射频网络分析仪的一个组成部分
103 是德会对老旧设备进行是否需要更新迭代评估建议吗? 有的。 这个具体得看您现在进行的测试以及未来想要进行的测试方向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有可联系的销售人员,他可以帮您做分析。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在问卷中留下您的需求,我们请人与您联系。
104 失效成本主要带来什么影响? 整改困难,比如需要召唤,甚至需要赔偿客户的损失等等,长远是订单减少
105 每次校准结果都不一样,这个能解决吗 当然不一样啦,这才是校准的意义。如果仪器长期保持稳定,是可以延长校准周期的
106 电子校准件自身的精准度是不是依靠定期对电子校准件进行校准实现的? 是的
107 校准这块,一般周期性需要多久,设备准确性有说明么 没有
108 校准是你们出的吗? 不是太明白您的问题。是德德校准服务是由是德科技进行,并且出具校准证书与校准数据报告的。证书上根据您选择的校准服务不同,可能会有比如CNAS的认可章,具有法律效应。
109 有没有提供一些校准的标准样品? 电子行业基本没有这个概念
110 激光位移传感器,如何做校准?有国际标准吗? 抱歉,了解不多
111 校准时的所在环境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有的,与仪器的使用说明书有关
112 仪器校准机构应遵循哪些原则 具体参考ISO17025
113 校准周期一般是多久,校准所需的仪器和计量如何修正?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另外,校准所需的仪器,与您被校准的仪器相关,不同的仪器所需的校准仪器不一样。 您说的修正如果是说对于超差的指标进行调整的话,我们用的是自动化的电子程序进行调整的。
114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大概是多久?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115 一般设备使用校准有什么期限么,设备的稳定性,准确性受什么影响较大了 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使用方法都有关系
116 是德的校准与市场上的其他校准实验室的校准有什么区别? 是德科技拥有完整的产品线和70多年的积累,校准技术领先,能最大程度验证设备的整体性能。其次我们接受世界各地认可机构评审,质量管理最为严格。此外原厂服务还能最快将超差的仪器精准调整或维修并返还到用户手中,最大程度降低仪器的下线时间。总之,我们的校准服务在技术、质量和效率上这三大优势是其他第三方实验室无法比拟的。
117 直流电阻箱仪器的计量校准怎么弄 有相关的标准哦,我们也可以做
118 是德科技的校准报告带有测试不确定度数值么? 是德科技最基本的校准服务不提供测量不确定度数值, 但是客户可以选择包含测量不确定度的是德科技校准服务(Keysight Calibration + MU选项)。
119 校准要和出厂数据比较? 主要是与指标范围进行比较。
120 哪些量规仪器需要校正,有哪些计量校准单位 这个问题很宽,您可以咨询质量负责人
121 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确认表该有哪些内容 有数据,有不确定度,有结论等等
122 是德科技校准服务,校准前后的数据结果是否会做储存保留?保存时间是多久? 我们保留电子测试数据,保留7年
123 校准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持? 校准、调整等等,我们甚至可以提供仪器内部清洁,具体问问我们的热线
124 针对超差的仪器,如何进行调整?主要调整哪些方面? 这个涉及到仪器的设计和软件,只有原厂才能做
125 是德提供的校准服务与其它第三方校准机构的服务费用是否会相差很大?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问题。 费用会有差距。不过根据您总体的设备数量以及类型等,可以与我们具体讨论一下成本较低的方案。
126 电子校准件阻抗标准件受哪些因素影响? 这个没有特别研究过呢
127 调整需要额外付费么? 不需要,调整是免费的。
128 是由校准章 所有第三方是哪儿来的 基本都是是得的仪器 客户是一方,仪器厂家是一方,校准机构叫第三方,严格来说,是德科技校准也叫第三方服务,但我们和厂家是紧密联系的
129 会出现超差指标无法调整回指标范围的情况么? 当然,那就叫硬件坏了,需要维修
130 可以校准什么参数概念? 是德科技对于仪器的校准是针对仪器本身以及所有选件的所有指标进行校准
131 各种计量器具的年检周期和检定费用是多少? 抱歉,这个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
132 实验硬件都做哪些环境测试 您是开发新产品?具体可以问问您们部门的质量专员,例如CCC,EU等等,都有要求
133 仪器仪表的周期检定一般有哪些内容? 我们根据仪器的指标书,完全测试是不是超差了
134 如果校准的话一定要把仪器送出去吗? 不一定,ISO9001允许客户自行校准,只要满足要求就行。但专业仪器建议还是送外面
135 校准服务收费情况如何? 根据不同仪器收费情况不一。
136 该如何减少测量误差 这个问题很广,基本上是用最精密的仪器,完好的方法,人机料法环都要考虑
137 是德科技示波器校准一般多长时间进行一次,每次校准的费用是多少? 示波器根据型号不同,校准费用不一定。
138 测量值在量程2/3左右最准确?数字仪表也是吗 不一定哦,现代仪表已经不是完全那么考虑了。
139 校准是将设备寄回给是德科技,还是是德科技派工作人员到各使用单位进行校准? 都可以,现场服务可以缩短您的宕机时间。
140 原厂校准有什么优势? 测试更为全面、能测所有指标。方法没有争议,我们出厂也是这么测的。而且能够写入调整数据。
141 是否可以延长或缩短原厂推荐的校准周期? 可以的。是德科技的方法,是通过结合历年的校准数据记录,与失效概率的统计分析,进行相应的校准周期调整。文中提到的A1,A3方法,这个国际标准需要付费下载,您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下
142 怎么判定仪器有校准的必要? 测试测量仪器需要定期校准,不是按照需要来校准的。
143 原厂校准费用是不是比第三方校准要贵很多? 不一定哦
144 一般仪器多久需要校准一次? 测量仪器的校准周期一般由使用者根据仪器的使用状况以及需要符合的标准等来决定。而一般的仪器生产厂家,比如是德科技,有针对不同产品推荐的不同的校准周期。
145 环路测试仪器有哪些重要参数?如何校准? 环路测试仪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们不这么叫
146 公司有在用是德的环路仪器!不知道如何校准? 您可以打热线电话问能不能校准
147 是德科技KEYSIGHT 示波器开关电源环DSOX1204G(70M)+N2870A 我们能单独校准示波器和N2870A
148 使用频率比较少的仪器是不是可以把标校周期放长一点 不一定,有的用得少还是飘得多
149 是德科技KEYSIGHT 示波器开关电源环路测试示波器DSOX1204G(70M)+N2870A 可以直接热线电话联系我们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