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线性恒流源电路之漏电流型:基于PAC芯片GP8102、GP8202

楼主:
PAC芯片GP8102和GP8202为专用的可编程线性恒压恒流驱动芯片,通过外围功率器件(三极管、MOS)的配合,可以实现可编程的恒压或者恒流输出。

编程方式有两种,GP8102支持PWM编程,即PWM占空比0%-100%线性变化,对应输出值从最小到最大的线性变化。GP8202支持I2C接口编程,即直接通过写入数据使得输出值从最小到最大的线性变化,并且GP8202内置了EEPROM,可以将编程值记录在芯片内部,设定值掉电后不丢失。

电路原理:GP8102内部的运放与外围的MOS管和低端电流采样电路组成闭环,电流采样电路通过串接入采样电阻RS,并将RS两端电压VRS通过差分运放LM321放大50倍后作为VFB反馈到GP8102内部运放的负输入端,而内部运放的正输入端为PAC的输出电压5V*DPWM(DPWM为输入PWM信号的占空比),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VFB也为5V*DPWM,可以采样电阻两端电压VRS=VFB/50=0.1V*DPWM,所以获得输出电流IOUT=0.1V * DPWM /RS,DPWM为PWM信号的占空比。如果选择RS=0.1Ω,则IOUT=1A* DPWM,即IOUT在0-1A范围内可以通过PWM编程实现。

如果用GP8202代替GP8102,就可以实现通过I2C接口控制输出电流。

模块实物图

应用连接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jqmyro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精度怎样?

网友A:
精度达到0.1%将会大有作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达到0.1%将会大有作为!

你是说4-20mA?

网友:
包含4-20mA在内的很多隔离远传信号

网友:
这个应用于工业控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达到0.1%将会大有作为!

这个我们正在努力,后面会推出更高精度的产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