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这样的单片机是什么级别的制造工艺

楼主:
我看到新唐科技晶圆代工提供0.35um BCD工艺,STM32这样的单片机是什么级别的制造工艺,是不是单片机都可以国产?

网友A:
40nm - 180nm都有

比如STM32H7是40nm,stm32f0是180nm,其他系列大多是90nm。

中芯国际现在好像可以做14nm的,你要国产的话,可以自己掏钱去做。别忽悠人民zf用税收做copy,就像去年做笔尖钢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nm - 180nm都有 比如STM32H7是40nm,stm32f0是180nm,其他系列大多是90nm。 中芯国际现在好像可以 ...

只是好奇而已,就是想忽悠也不懂芯片设计呀。听说工艺设计也是很复杂的。

网友:
海华虹NEC早就可以0.35um BCD了

网友:
关健还是设计的问题吧,设计好了还得有市场,制造MCU国内的工艺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

网友:
听传说:“数字电路设计是三大步”

1、功能规划、逻辑设计和逻辑验证,这一步是保证芯片逻辑功能是符合要求的,主要是通过FPGA等进行验证,保证逻辑正确。可以说有大把的公司都可以做的很好,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完成。如果你不想大规模生产,做到这儿就可以用了。只是跑在fpga上面。有什么问题呢?一是单芯片成本可能比较高,二是性能要求达不到很高,三是可能多个单元分散在不同的FPGA模块系统中,造成生产装配等等问题。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些带CPU和FPGA的集成芯片。

2、确定使用什么流片工艺,计算规划芯片成本和生产工艺价格等,这一步需要有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规划和指导,也是需要一定的设计的。规划好了后就是选择流片工艺和工厂了。(当然可以找代工厂的工程师给你规划)然后就是从工厂取得工艺说明文件(profile)

3、根据工艺文件要求确认EDA软件(其实就是两三家,最长用的就是cadence)也可以说没得选。根据EDA软件的licence配置EDA的参数,可能工厂直接给你配置好直接导入。这时就是根据工艺进行设计了。这一步设计主要是根据供电能力划分功能模块,然后规划芯片拓扑。如果模块的供电和逻辑单元驱动太差,不仅是性能上不去,很可能芯片不能工作。然后就是使用EDA提供的逻辑单元对你的“电路逻辑”进行工艺单元转化。EDA提供的逻辑单元一般是有专利费的,当然理论上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如果你经验不足基本上等同于烧钱。通常是没有人能在就烧几次的情况下可以成功的!然后就是逻辑检查、供供电规划调整。最后出来的就是工艺图纸,送到工厂进行流片和验证。

芯片设计中最后两步是需要经验积累的。人为的因素很多,可以说人才是成败的关键。

其实也有捷径:可以使用有些厂家的FPGA工艺直接转换成芯片设计工艺。但是效果可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