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mmWave Radar 毫米波问题汇总

楼主:
1、感觉IWR的例程还是比较少,请问除了mmwave_industrial_toolbox里面labs文件夹下面的例程以外还有其它相关的例程可用吗?

industry toolbox中包含各种应用的demo,有很多呢

2、产品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TI芯片支持5G带宽,可以更方便支持频分,另外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射频配置来进一步降低干扰的概率,还支持主动干扰检测

3、请问这个IWR6843AOP什么时间能够量产呢?

现在可以在TI estore购买EVM,并可申请样片,量产时间预计在2020Q4

4、什么叫 主动干扰检测?

通过观测image band信号质量看是否有干扰,你可以参考TI 使用IQ优势介绍文档

5、TI芯片支持5G带宽?

77G芯片支持76-81G 5G,60G芯片支持60-64 4G

6、可以应用于AGV车上室内定位或者避障的应用吗?

避障应用在TI industry toolbox有相应的demo,定位难道会比较大

7、对外辐射强度有多大?

6843对外发射功率10dBm

8、IWR6843AOPEVM是MISTRAL公司的吧,能否提供像IWR6843ISK等板子一样的原始硬件(原理图、PCB)参考设计文件呢

AOP EVM官网上都有整套的design file

9、是不是根据采集范围决定功率和发射强度?

可以调整发射功率

10、TI60G 毫米波传感器有哪些特点及优势?

集成度高,封装天线,降低门槛

11、60G 毫米波传感器 相比 其它频率的传感器 ,主要优势、应用场景在哪?

频段免费,高分辨率,应用广泛,包括智能家居、楼宇自动化、消费电子等,具体可以参考TI sensor主页介绍的应用

12、咨询一下产品的精度和稳定性抗干扰能力怎样?

距离精度可达mm级,77G芯片已在车载量产

13、有没有什么应用案例和DEMO参考?

industry toolbox上都有

14、请问这个功耗

功耗根据不同的应用有关,最低可满足4-20mA总线供电

15、同问,设计复杂度怎么样

TI解决方案设计简单,使用AOP的方案后,硬件设计没有门槛,同时ti提供一系列的应用demo

16、检测距离在什么水平?

检测距离跟检测环境及对象有关,TI demo 60G可以检测到100m的人

17、希望能早点出样片,AOP EVM官网上只有PDF形式的设计文件,能提供Altium格式的吗?像ISK就有。

等AOP样片可以提供的时候,就会有相关PCB的源文件了。

18、请问BOOST板有哪些入门上手手册 官网提供的好难上手 一点都不想洗

SWRU546B–mmWaveICBoost and Antenna Module User's Guide

19、TI之前推出77G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那么现在60G毫米波雷达,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频段的要求不同,所以TI提供了两个频段,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

20、可以分辨出物体材质吗?

要看材质类型,金属和塑料是可以的

21、30G到300GHz之间的频率都是免费的吗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建议参考spracp3的应用手册相关内容。

22、频率越高,越容易受到干扰,穿透能力越差吗

频率高,可用频段带宽宽,抗干扰性强,分辨率及精度越高。毫米波可以穿透玻璃,塑料,干墙。TI的industrial toolbox里有对不同材料的穿透实验,可以参考一下。

23、毫米波的有效检测距离多远

和波形配置,天线设计,以及检测的目标类型都有关系。

24、60G毫米波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

距离精度么?和FFT点数有关,建议参考industrial toolbox里的高精度demo

25、毫米波是不是特别适合室内定位?

可以用来做people counting

26、对室内,对人数进行定位,主要是靠运动特性吗,那么怎么来消除干扰呢?

依靠微多普勒频谱特性进行分析

27、不同的人怎么区别开来?老王在寝室,老李不在。。。而不是只能探测有多少人。

可以通过微多普勒频谱结合大数据进行区分

28、TI 60G 毫米波传感器目前在家居方面有哪些应用?有什么特点?

可以做室内人员定位,跌倒检测,生命体征测量等等,具备高精度和全天候工作的特点。

29、毫米波雷达的优势在哪里

高精度的距离速度测量,全天候工作。

30、主要是靠速度,那么室内静止的目标能检测吗,还是靠运动来预测静止目标?

静止的目标可以检测,如果是人,呼吸也是一种运动可以被检测到。

31、毫米波雷达算法的开源代码是?

可以在下列链接下载,http://dev.ti.com/tirex/#/?link=Software%2FmmWave%20Sensors

32、不过现在视频+AI处理应用已经很普遍了,毫米波现在有什么优势吗?

视频受光线环境影响比较大,毫米波和视频的融合是未来的趋势。另外隐私环境也是一个问题。

33、60G毫米波雷达,最大能辐射多远?

取决于天线设计,IWR6843的发射功率是10dbm

34、毫米波雷达优势提现在哪些应用场景?

高精度的距离速度测量,以及光照环境不好,有隐私要求的场景。

35、这和天眼有什么关系?

天眼是视频监控,毫米波雷达更多的侦测运动的物体。

36、小雨,中雨,大雨的情况下,毫米波探测是随着雨量增大而减弱以至于失效?

毫米波是公认的受环境影响最小的sensor,这也是为什么汽车上毫米波必有一席之地

37、能进行个人监控不?‘

可以people counting and tracking

38、毫米波雷达主要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那么他与热成像传感器有对比性吗

不受热源的影响

39、TI工业毫米波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和结温范围是多少?

结温-40~105度

40、这个雷达的方向性是怎样的?

方向性取决于天线设计

网友:
41、上次看到NXP的一个报道说AI+视频在未来会取代毫米波,不知道毫米波现在的优势?

车载camera+mmwave

42、60G毫米波在自动驾驶中有使用吗

可用于车内手势识别,驾驶员监测,车外都是用77G

43、TI 60G 毫米波传感器体积有多大,是否适合移动应用?

AOP可以做到很小,参考AOP EVM尺寸

44、很多人都说未来的视频+AI确实是主流

毫米波可以作为补充,消除隐私及环境的影响

45、请问角分辨率是多少,最高可以提升到多少

距离分辨率可以到cm级,角度和速度分辨率跟应用及算法有关

46、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其它用途吗?

毫米波可以提供目标的距离/速度/角度,具体的应用时没有限制的。

47、毫米波检测时的目标指向性如何?即如何从众多的物体中确定所需要检测的物体。

需要算法配合,可以做人员检测,物体分类

48、可以精确定位吗,类似谷歌手表

可以探测精确的位置,用在消费类上可以做手势识别

49、TI60G的产品成本比和70G的相比,有什么优势么?

请参考官网报价。频段不同主要还是使用国家和地区的频率使用规定。

50、people counting的探测范围和距离是多少?对安装的天线角度有要求么

建议参考mmWave industrial toolbox里的配置,从6m到50m都可以。

51、TI 60G 毫米波传感器精确到多少精度?

能够精确到毫米级精度

52、60G毫米波雷达安装方式有什么要求吗

根据应用可以调整,最好辐射核心区域,避开墙壁等干扰

53、车用毫米波雷达有哪些频段的?

76~81G

54、TI工业毫米波除了应用于工业领域,还有用于汽车前装的产品吗?

是的,AWR系列的毫米波产品就是使用汽车前装应用的。

55、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性能参数?

请参考数据手册的RF Specification相关信息

56、TI 60G 毫米波传感器数据传输用的是什么接口呢?

目前demo使用的是uart,也可以使用can或者SPI

57、毫米波雷达与激光波雷达作比较,优势体现在哪里

价格,安装不用挖孔等

58、demo在哪里可以买到?

硬件可以通过estore或者代理商购买。

59、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应用吗

可以参考TI Demo http://dev.ti.com/tirex/#/?link=Software%2FmmWave%20Sensors

60、我们现在使用的雷达,行人是不能检测的,那么60G雷达,能检测吗,原理是什么

可以,参考ti people counting demo

61、之前看过77G传感器演示,检测人的心跳,他的原理是什么

检测胸腔微动带来的相位差

62、现在的EVB板有这个功能吗,达到3D的手势识别功能

IWR6843ISK-ODS有一个demo就是手势识别

63、请问:能发现电线,说明毫米波传感器精度能到毫米,对吗?

无人机上现有方案都不能检测到电线,这是一大难题,60G频段带宽更宽,检测分辨率可以做到更好

64、demo可以申请吗?

请通过TI estore或者代理商进行购买

65、居家方面毫米波是怎样做好保护隐私的?

不会录像,不会录音

66、DEMO跟WR1843芯片匹配不上 编译都是报错

参考相应的user guide确认安装的软件版本一致,具体问题可以到e2e.ti.com我们会答复

67、60G毫米波相比77G有何优势和不足

不同频段应用场景不一样,60G空气中衰减更大,探测范围更小

68、雨、雾和湿雪等高潮湿环境对毫米波传感器有哪些影响?

大雨雪环境下会产生衰减,降低探测距离。

69、请问毫米波对不同材料的穿透实验在toolbox的哪里?谢谢!

C:\ti\mmwave_industrial_toolbox_4_1_0\experiments\Detecting+Walls+of+Different+Materials.html

70、使用自动驾驶使用中,毫米波传感器是用来避障的话,精度要求非常高

自动驾驶中会有多种传感器并存,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

71、TI 60G毫米波传感器是否都已经量产供货了

现在可以购买量产级芯片,正式量产在2020Q2

72、毫米波雷达用于机器人的slam的能力如何,可否将墙壁检测为一条线?

需要算法支撑

73、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有哪些测速方式?

TI的mmWave毫米波芯片基于FMCW,通过两次FFT就可以计算出目标速度。

74、测量距离多远?

和天线设计,波形配置,以及检测的目标有关。以液位检测为例,可以检测到100m。

75、供货商

TI estore就可以直接订购芯片和评估板。

76、TI 60G传感器,自己实现应用开发的话,难度在哪里?

具体看应用,如果基于TI EVM进行开发,软件的工作量比较大

77、TI 60G毫米波传感器有没有提供开发板啊

开发板可在TI官网购买。

78、影响毫米波传感器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关键参数都有哪些?

跟天线生产有关,AOP方案由TI保证

79、能检测出物体是否是活体吗?

可以,根据心跳呼吸监测

网友:
80、是否有适合用于小型室内服务机器人的毫米波传感器方案,用于避障和地图构建等

可以参考IWR6843 ROS相关demo

81、一般传统的说到雷达,都是说他检测速度非常准确,那么60G毫米波雷达测速怎么样?

测速和测距是mmwave的最大优势,可以很简单得到精确的距离和速度

82、50米跟踪检测功能是否需要联网支持

不需要

83、圆锥的角度多大

跟天线设计有关

84、有相关的demal板吗?

有 请到TI.com搜索

85、在交通口,车辆及其他目标比较多。毫米波雷达把所有目标都检测出来,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跟检测的目标数量及精度要求有关,mmwave不需要动态扫描,实时性很高

86、请问毫米波雷达能不能穿透单张纸?或者是树叶、杂草?比如在电线或者树叶后面有一个木板,那么检测到的距离是树叶还是木板的距离?

可以穿透

87、TI毫米波雷达芯片已经把天线做进去了,那么使用起来,外围电路就非常简单了。那么应用场景,检测距离是否就固定了呢

检测距离和检测的目标有关。AOP的天线固定了,天线特性和FOV就固定了。对于同样的目标,检测距离会比ISK近一些。

88、集成度这么高,芯片的价格是不是很高

请参考TI官网1K报价。

89、需要什么算法,TI有相关算法可供参考么

TI的demo提供源码供参考。

90、请问:现在官网的都是带外天线的 刚才工程师说的集成芯片的芯片是哪种 官网没有看到

请搜索IWR6843AOPEVM,目前只有评估板提供。

91、6843AOP的开发板的PCB源文件现在怎么不提供了?官网只能下到PDF的文件

等AOP样片提供的时候,都会提供。

92、TI的资料做的确实是没的说,真是全

谢谢肯定!

93、目前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http://www.ti.com/sensors/mmwave/iwr/applications/applications.html

94、之前毫米波激光的稳定性是不如激光雷达的,那么这款毫米波传感器的稳定性提升大吗?

稳定性 毫米波比激光雷达强,毫米波产品早已量产,激光雷达车载还没有量产

95、可以穿透玩偶吗

如果时布玩偶应该是可以的,建议实测看看衰减如何。

96、天线设计有参考资料吗?

在dev.ti.com上的mmwave industrial toolbox下有TI评估板天线设计的具体信息,可以参考。评估板的pcb源文件TI也有提供。

97、还有检测心跳的原理是根据微多普勒频谱吗

根据同一位置bin的相位变化

98、供货稳定么

相信TI大厂

99、雷达晶振选型如何选型

你好,请参考芯片数据手册里对晶体的要求。

100、TI的毫米波领域是否有开放论坛提供交流?

e2echina.ti.come2e.ti.com

101、6843功耗怎么样

2W左右

102、有没有完整的技术方案下载啊

TI有多个mmWave相关TI design。

103、目前TI的毫米波最大频率做到多少?主要区别和应用场景分别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60-64G和76-81G两个频段,用于汽车和工业领域。

104、检测的是点还是面

3D信息,x,y z

105、IWR6843毫米波传感器的距离分辩率是多少?

最小分辨率约4cm

106、官网有提供毫米波传感器算法列程吗

TI的demo都有提供源码

107、车载和家居应用上60G毫米波和77G哪个用的多

车载车外是77G,车内未来会是60G,家居是60G

108、毫米波的检测距离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和天线设计,参数配置,检测目标材质有关系。

109、这个可以检测人移动吗?

可以,参考TI Demo http://dev.ti.com/tirex/#/?link=Software%2FmmWave%20Sensors

110、TI有相关的开发板吗?

可以从TI官网购买。

111、mmWave sensors的工作频率范围最高能到多少?

60-64 76-81

112、60GHz毫米波PCR雷达传感器测距有什么原理?

毫米波测距原理,请参考:https://training.ti.com/mmwave-training-series

113、IWR6843AOP的透波保护材料有参考设计吗?材料/间距/厚度...

请参考SPRACG5–TI mmWave Radar sensor RF PCB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Validation Guide里Enclosures and Radome章节

114、有没有开发板申请

请通过estore或者代理商购买

115、需要专门的射频工程师设计天线吗

使用AOP不需要,非AOP如果需要定制天线则需要

116、还是有专门的天线库

提供TI评估板天线的所有信息

117、TI毫米波会不会受到大雾,雨雪等天气的影响?甚至是现在的雾霾沙尘暴?

受影响,但受影响的程度比视频要小得多。

118、请问带天线集成的芯片是哪种 现在官网提供的都是带外置天线的

IWR6843AoP,明年一季度样片,目前有EVM。

119、请问AOP 的样片和开发板什么时候可以avialable?谢谢!

AOPEVM现在就可购买

网友A:
120、TI的IWR6x系列毫米波传感器 内部是不是包含了天线封装?

IWR6843有外置天线和天线在封装上两种

121、楼宇自动化应用的室内人数统计,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的?

跟踪运动目标

122、TI工业毫米波产品评估板,价格是多少?现在是否可以购买?

现在就可以购买,价格请参考TI官网信息。

123、雷达电源有没有具体的指标要求?

请参考数据手册里面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最大电流,纹波等要求。上电时序需要保证在复位信号由低变高的时候,所有电源轨必须已经稳定。

124、盲区监控方案有什么优势?

AWR系列的产品已经大量使用在BSD的应用中。

125、IWR6843 AOP,相比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有什么优势?

AOP不需要客户设计天线

126、是否具有手势识别功能?

可以

127、毫米波雷达可以探测到检测物体的体积吗?

轮廓可以,精确度跟天线及算法有关

128、60G毫米波传感器能用在移动智能设备端吗?

可以

129、在车载方面有大量使用了吗?

是的77G已经大量应用

130、IWR6843ISK-ODS这个不是AOP的芯片

不是,但天线特性和AOP芯片类似。

131、目标点云是概念吗?

物体反射信号,经过检测后会有很多点,累积起来对应点云的概率

132、毫米波穿墙的能力是不是相对较弱?

石墙是不行的

133、毫米波传感器和手势识别有哪些联系

可以通过毫米波传感器来进行手势识别。

134、雷达的点云数据是什么数据

一般来说提供检测目标的距离,速度和角度信息。

135、请问多个芯片应用会不会产生干扰

可以通过时分、频分、射频配置来避免干扰

136、IWR6843ISK-ODS手势识别 说明有吗

见toolbox demo

137、后期怎么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持

e2e.ti.com e2echina.ti.com

138、毫米传感器有使用在智能门锁上吗

可以跟camera结合,靠近检测触发

139、发射功率是动态自主,应对雾霾天气效果如何

可以在雾霾天气下工作

140、60HZ的mmWave相比24GHZ的好处在哪里?成本会有大幅增加吗?

分辨率更高,探测精细度更高,性价比更高

141、60G毫米波和77G相比分辨率及精度上相差大么

不会

142、在室内,比如办公室检测工位上的人数,基本上静止的,怎么来准备的检测

mmwave可以检测非常微弱的运动

143、TI的毫米波雷达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吗

有合作的第三方

144、mmWave最远的检测距离是多远?是否和功率相关?

和天线设计(发射功率),参数配置,检测目标的材质等因素都有关系

145、刚主持人讲到的6843迭代了一个新版本,是指当前官网能买到的ES2.0版本吗?还是没有发布的?

现在官网购买的IWR6843样片和EVM都是基于ES2.0的

146、代理商有DEMO板吗。

可以在ti estore上直接下单

147、工作温度范围多少呢?

IWR系列产品的工作范围是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 of –40ºC to 105ºC

148、需不需在系统中使用外置微控制器或处理器?

IWR6843集成了ARM/DSP,一般不需要外接处理器。

149、汽车级毫米波雷达多用什么处理芯片

你好,请参考AWR系列产品

150、IWR6843AOPEVM,支持的Can速率最大是多少bps?

可以参考IWR6843数据手册的相关信息。

151、TI的毫米波雷达评估板,可以申请吗,评估板的所有软硬件都开源提供吗?

评估板需要购买,评估板的原理图/pcb都有提供。软件都是源码。

152、天线是怎样集成的

AOP芯片的天线集成在了芯片的封装上

153、多个mmWave能用来成像吗?有没有实例的使用案例?效果如果?

请参考TI cascaded mmwave EVM

154、源码开源吗

TI的demo都提供源码。

155、毫米波信号发射可以使用什么材料覆盖,外壳材料

塑料,玻璃等。

156、可以感测到物体非常细微的运动吗?

我们有检测胸腔微动的呼吸/心跳频率检测demo

157、接口的减小,是不是会影响兼容性

TI毫米波芯片提供UART/SPI/CAN这些通用接口和外部设备通信。

158、毫米波可否感测透明液体,比如塑料瓶装矿泉水?

可以

159、这个解决方案的成本大概能做到多少?

参考官网单芯片1ku以下大概19.9$,外围加pmic和flash即可工作

网友:
160、传输距离多远,有障碍物会不会衰减

会衰减

161、有没有演示demo?

industry toolbox dev.ti.com

162、应用在无人机上,请推荐一款型号

都可以,具体看要求

163、分辨率相对于24-GHz传感器具有什么优势?

60G分辨率可以到4cm,24G大概在0.5m

164、我们在交通口检测距离比较远,就不能使用集成天线的传感器芯片吧

超过50m的人检测 AOP不太适用

165、60-GHz毫米波传感器可以透过玻璃、塑料材料进行工作吗?

可以

166、检测距离主要是与天线有关吗

还和波形配置和检测目标的材质有关。

167、mmwave可以检测多么微弱的信号?会不会受到环境影响

会受环境影响,跟环境信噪比有关

168、如果自己设计天线,那么难度大吗,ti有参考设计吗

如果不能使用TI评估板上的天线,建议天线专业人员进行天线的修改设计。

169、使用mmWave能对物体的高度进行测试吗?如何做到的?

当毫米波的天线设计有垂直方向的分辨率就可以测高

170、使用mmWave能对商场的人数进行检测么?不是PIR这种简单的应用

mmwave可以,并且不受热源的影响,还可以做分类等,不需要打孔

171、这个天线也是相控阵设计?

6843支持相控

172、对于透明液体的检测是否可行,比如塑料瓶装矿泉水?

可以探测到透明障碍物的存在

173、请问:有更大带宽的板卡吗?谢谢

什么叫更大带宽?

174、如果使用毫米波在景区检测行人,行人密度比较大,能精确检测到每一个人吗

单芯片不行

175、芯片内置的天线的有效范围有多少?

有效范围具体指的哪个参数

176、AOP那款芯片的价格会比同款不带天线的芯片单价贵一倍吗?

会高些,但是不会高很多,更不会到一倍

177、测速速度,分辨率是多少

和波形配置相关

178、方位角能实现多少?

和天线设计相关,具体可以参考industrial toolbox里TI评估板antenna相关内容

179、角度分辨率目前只能做到15和8吗,未来设计呢?

根天线设计和算法有关,可以根据需要重新设计天线,增加算法提高角分辨率

180、能用于工厂检测产品裂缝吗?

单芯片不行

181、TI提个的C代码是完全开源的吗

是的

182、价格不会高吗?官网不带天线21美金,AOP要57美金

价格跟具体用量有关的,AOP现在还没量产

183、楼宇自动化,遮挡会比较大,那么60G毫米波雷达穿透能力怎么样?

按区域安装,每个模块负责一个区域

184、TI的1642EVM 天线板卡那有盲埋孔,必须有吗?过孔不行吗,为什么?

和50欧姆匹配有关

185、雷电,雨水,雾霾,潮湿这些因素会影响检测吗?

雨水,雾霾会对检测有影响,但仍然可以检测。

186、我想知道毫米波雷达这些方案现在能提供下载了吗

可以在TI官网下载相关demo软件,以及硬件资料。

187、楼宇中毫米传感器运动检测的关键点是什么,除了精细以外

没有隐私,不用打孔,可以跟装修做到一体,不受光线影响

188、与光感传感器相比具有哪些优势?

不需要光照,可以隐蔽安装,没有隐私问题。

189、多个毫米波传感器在同一区域同时在工作,是否会相互产生干扰?

如果使用同样的频段是会有干扰的,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来避免干扰。

190、黑暗中的毫米波传感器的目标检测的准确度是否会降低比较多

毫米波是电磁波来传播,不需要光线。

191、人和风扇的微多普勒特征是有区别的

是的。具体可以参考68xx_indoor_false_detection_mitigation的算法介绍文档

192、毫米波雷达之间会不会出现同频干扰的情况呢?

会,但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解决

193、应用于空旷远距离进行人员跟踪检测距离在多远?

TI ISK demo可以到100m

194、mmWave的功耗如何?有没有机会用电池供电?

功耗跟具体的应用有关

195、为保护隐私,又要检测目标,那么雷达确实好,但是只能检测有目标,并不知道是否我需要的目标是吧

可以做物体分类

196、毫米波雷达的数字处理主要算法包括哪些?

点云检测,物体聚类及跟踪,更上层跟应用有关

197、如何在第一时间获得试产的AOP样片?

联系当地TI销售或代理

198、毫米波雷达的检测目标材质有什么要求,能否区别出实体障碍和多层孔洞障碍如纸箱的区别?

建议参考一下mmwave industrial toolbox里面的实验Detecting+Walls+of+Different+Materials

199、目前大多数毫米波雷达前端MMIC采用的是哪种技术?

SiGe

网友:
200、假如用于分辨人体个数,两个人离的很近情况下,近到抱在一起了那么近还能区分出是2个人吗?

和角度分辨率有关,目前TI的人数统计demo只要两个人一开始分开的,被跟踪后,再靠近时没有问题的

201、在人数统计中,知道人的位置坐标,那么久可以计算出运动轨迹,就可以知道一个的行为是吧

对,可以预测和估计人的行为

202、毫米波雷达会受到其他雷达的干扰吗?

使用的频段不同就不会相互干扰

203、毫米波通信的信号频率可以承载的信号带宽是多少?

毫米波时通过发射波和目标的反射回波的差异来检测目标的距离,速度和角度的。

204、毫米波雷达的探测距离是多远?

人 100m

205、Ti的mmWave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支持在linux下开发吗?

windows和linux都可以,使用ccs集成开发环境

206、室内如果放了3-5台,会互相干扰吗

可以通过时分、频分等方法避开干扰

207、若使用60G毫米波,在交通口,安装在车辆运动的正前方呢还是侧装?还是都可以

都可以,主要还是根据探测的区域,正前方会比较好,可以同时探测多个车道

208、请问AOP 又样片可以买到吗?

可以

209、毫米波雷达检测过程中,干扰因素主要有那些

多经干扰

210、人前后遮挡了是怎么识别检测呢

一直完全遮挡不行。人数统计的demo建议毫米波安装1.5到2m,向下倾斜10度,以避免遮挡

211、我们在很多使用视频来统计门的进出人数,那么是否可以使用毫米波雷达来替代,统计人进和出的行人。

可以,你们具体是用在什么场景

212、两个人站一起,检测到吗?

和角度分辨率有关

213、请问:60G微波雷达的辐射量多大??

每个天线的典型发射功率为10dbm,可以软件修改

214、远距离模式和近距离模式之间可以切换吗?切换频率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可以使用超帧的方式,切换频率可以做到ms级

215、对应的雷达波检测距离最大6~14米是基于什么计算的,是基于回波的传感器精度吗?如果是基于回波衰减的化,增加一个回波雷达反射面应该就可以增大检测距离了,这样可以作为参考测速雷达吧。

跟探测对象、探测范围等指标有关

216、假设一种场景碰巧有2套一样的电路被用于同一块区域监控并且互相对射安置使用,这时会不会全都失效了、互相干扰了?

需要使用抗干扰技术,降低相互干扰的概率

217、传感器给提供什么样的通讯接口?

UART/CAN/SPI

218、在交通口,公交车后紧跟的小车被遮挡,雷达能检测出来吗

可以提高速度分辨率,根据据速度区分

219、传感器需要定期的进行校准和修正吗?

芯片内部有自校正的功能,只要软件配置使能就可以

220、这种雷达的发热量怎么样?发热后对精度有多大影响?怎样控制的?

芯片内部有自校正模块,不会因为温度而导致发射信号的偏差

221、对于人员统计场景,传感器探测距离是多大?

从近距离6m到远距离50m都可以,参数配置/软件代码有不同。

222、可以提供几个经典的案例供参考吗?

TI官网有很多mmWave相关视频,可以参考。

223、此传感器是否适合于汽车自动驾驶应用?

汽车应用建议使用AWR系列毫米波产品。

224、多个毫米波雷达之间会相互干扰吗

使用频率不重叠就不会干扰。

225、关于前面提到的区分风扇和人去提取它们不同的特征,并进行分析,现在又提供这部分代码嘛?

有提供相关代码和算法介绍文档。

226、TI的毫米波雷达集成了什么样的MCU,DSP还是ARM?

IWR6843集成了一个200M的R4F(ARM)和600M的DSP,还有FFT的硬件加速器。

227、毫米波雷达不像超声波,不需要在保险杠上面穿孔,被遮挡也能发送和接收信号,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屏障对毫米波有多大影响?

外壳需要特殊材料及设计,降低对信号的衰减

228、这种方案的成本如何,特别在自动门的应用中

具体跟应用量有关,具体案例可以线下讨论

229、传感器长期运行的话 后期会不会出现精确度下降的问题?有没有避免或者注意的方面?

TI毫米波芯片内部有自校正模块,不会因为长时间使用或者环境问题变化而导致芯片发射偏差。

230、室内的多径造成的假目标通过什么算法消除呢

track跟踪算法

231、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芯片功耗怎么样?

和具体的应用有关系,一般1.5W到2W。

232、室内场景会比较干净,检测起来应该比较好。那么内外,场景比较复杂,怎么去除干扰目标,比如飞鸟

飞鸟的目标较小,检测到的点数较少,在人数统计的demo的参数里有配置一个跟踪目标的最小点数,可以通过这个来调整。

233、目标与雷达安装位置的距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根据信号反射时延,具体可参考TI demo及视频培训资料

234、沙尘雨雪等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大吗

会降低探测的距离及精度

235、雷达检测区域。是与传感器有关,检测距离与天线有关,是这样理解吗

探测范围与天线也有关,固定环境下,距离跟天线和后端的信号处理都有关

236、大多数毫米波雷达前端MMIC采用的是哪种技术呢

SiGe

237、什么样去弥补观测角度不足的问题,可否有整体的解决方案呢?

可以用波速赋形动态扫描,或者多个radar组合完成360度覆盖

238、关于前面提到的区分风扇和人去提取它们不同的特征,并进行分析这部分代码,可以指明在那个demo嘛?目前只在人员跟踪中看到基本的track跟踪算法。

indoor false detection demo

239、被测物的颜色和材质会影响毫米波雷达的探测吗?

不同材质对于毫米波的反射强度不同,例如金属反射较强。

网友:
240、AOP 芯片也在TI 官网上买吗?我们只找到了AOPEVM 的购买链接。谢谢!

目前AOP只提供EVM,还没有提供样片。

241、自动门实现有很多传感器,比如相机、红外等,那么毫米波雷达在这个应用中优势在哪里?使用毫米波雷达价格大概什么范围

可以通过人的轨迹,估计人的行走方向,从而减少误判。

242、毫米波雷达对一开始就静止的目标是怎么检测到的?

所有检测范围内的目标都有信号反射,如果完全静止,可以根据方位上信号强弱提取

243、毫米波雷达要应用在便利店,电梯门之类的,价格上要降低。否则没法应用。

同意,成本会随着应用量的增大递减

244、把这个雷达装到水平转台上,对提高角度分辨能力有帮助吗?

会的,类似动态扫描多帧累积

245、那有没有一个提供样片的预计时间?

6843已有样片

246、芯片样品是否申请

可在官网申请6843,需要购买

247、在交通口,出来车辆检测,还有行人,非机动车等,车还分大车小车,请问毫米波雷达能区分这些目标吗,原理是什么

你这种需求需要成像方案,多片级联会更适合

248、评估的固件可以商用么?有没有经过相关的测试

看具体的应用场景标准要求

249、EVM提供的评估套件是单芯片单天线的产品,那么如果需要多点组合的雷达阵列测试,如何区分2个以上雷达的回波?雷达波回波检测是否有类似2.4GHz的跳频和通道选择的选项?

发射的是经过调制的射频信号FMCW,每个radar只能解调自己的信号

250、试产芯片都是在TI Store发布的吧,代理商应该没货,怎么联系江苏的TI销售呢?

可以联系代理,代理会帮忙下单

251、目前交通上使用的广域雷达传感器,价格都非常昂贵,主要是贵在哪里

研发成本

252、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提供 6843AOP 的样片,谢谢

预计年底会上线

253、目前机器人是不是太难普及

依赖于成熟模块,如果您们能做出成熟的模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254、现在6843ES2.0 的表现稳定吗?已经开始量产了吗?还会出新的版本吗?

明年上半年正式量产

255、毫米波雷达应该是接近直线传播的,那么雷达波传输的能量空间分布是否有参考图。如果安装在保护壳内,天线是需要开空孔,还是可以用透明玻璃片?

传输信号辐射图跟天线设计有关,不需要开孔,需要使用特定的材料及厚度,降低衰减

256、在交通口,单纯的雷达还是不能达到目的,得配合视频一起

你们是做交通监控?

257、避障,使用雷达与超声波各有什么优势

超声近距有盲区,fov也比较窄。mmwave auto toolbox里的experiment有对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比较。

258、点云检测会对一团柔软物质有反应吗、比如一大团棉花糖能识别到吗?

【表情】

259、mmWave SDK是半开源还是全开源?

全部开源

网友:
260、对传感器芯片重写固件用CCS对吧?

261、室外远距离人员跟踪检测,如果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会不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

雾气不会影响

262、多个ti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同时工作时是否会产生干扰?如果会产生干扰,该如何避免?

可以用时分,频分,及不同的射频配置降低干扰

263、对传感器芯片重写固件用什么下载器?

可以用flash烧写器,或者TI提供的uniflash

264、国内对60G频道有什么法规规范吗?

正在制定中

265、多车道汽车和行人检测,一般可以检测几个车道?

请参考TI design TIDEP-0090

266、ti支持远距离天线协助设计吗?

天线方面,TI只提供评估板上天线设计供客户参考。

267、能获得高度信息吗?

IWR6843ISK/ISK-ODS可以获得高度信息。

268、flash烧写器用通用JLINK可以吗?或者用给MSP430单片机下载用的下载器行吗?

如果使用芯片flash模式来烧写flash,只需要普通串口就可以了。

269、有没有相关检测转动扇叶相关检测的结果

请参考indoor_false_detection_mitigation的算法介绍文档

270、毫米波雷达通信距离是多少

TI毫米波主要用于目标检测。

271、使用芯片flash模式来烧写flash,只需要普通串口的TXD\RXD就够吧?不用CTS\RTS等其它握手信号线吧?是不蓝牙串口透传芯片是不也可以用来做下载?

理论上是的,但是flash模式需要配置SOP=101,而正常工作模式的SOP=001

272、微多普勒分类现阶段都有哪些demo

目前只有indoor_false_detection_mitig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TI的IWR6x系列毫米波传感器 内部是不是包含了天线封装? IWR6843有外置天线和天线在封装上两种 ...

那个手势识别的话只能用iwr6843吗?用iwr1443不行吗?或者说那个6843的demo源码能直接拷贝到1443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手势识别的话只能用iwr6843吗?用iwr1443不行吗?或者说那个6843的demo源码能直接拷贝到1443里面吗? ...

两个直接代码拷贝不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直接代码拷贝不一定行

那怎么办?也就是官方的demo不能用了,那1443应该也可以做手势识别吧?6843我记得有个分类器集成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