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性较好的锂电池选购求助?

楼主:
15芯积分

因为经常听说手机电池爆炸什么的,所以对锂电池很不放心。

但无奈电路中涉及使用白光LED,这玩意本身压降就已经3V以上了,如果用 普通 镍氢 或者干电池,岂不是要 三节以上?感觉很不靠谱,所以,还是只能用锂电池。而且要充电的。

但是在选哪家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

查了一下 GP超霸,德力普(其实也不是说这些就多么好,只不过我平时自己买来用,这几个牌子见得多,自然就觉得相对好一些)。

但后来查了一下,发现国内比较知名的锂电池厂商,和德力普这些完全不沾边。

查到的名气大的 是

比克

力神

亿纬

这些,可是这些,别说京东淘宝上找不到这种 16340 大小的单体电池,就是他们的官网也没看到相关的产品介绍。发现他们出的多的是充电汽车用的锂电池组。

因为现在准备做的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的批量,虽然不算特别大,也不少。

而且大小是个产品,安全上不能忽视,不能像个人一样随便买个德力普啥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万能的坛友,对于锂电池的选购有没什么推荐?

网友:
电子产品用的锂电池,作为设计,安全问题是利用电池保护电路实现的

当然,作为锂电池本身质量安全必须做好,那是品牌的事

网友:
16340电池厂家如果没有使用过的厂家,可以到阿里巴巴找吧

推荐的也得需要样品试用

网友:
格瑞普,航模界首屈一指的电池大佬

网友:
手机电池爆炸的不多吧,最常见的问题是鼓包和容量虚标。

网友A:
楼主对锂电池的安全问题实在是过虑了。锂电池本身的安全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否则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电子产品中蓄电池的主角。从锂电池的事故率来看,比2元钱买张彩票就能中头奖的概率低多了。而且,出事的锂电池往往跟劣质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或者机械结构遭破坏有关。只要注意充电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的设计并保障电池不易受到机械破坏,锂电池的安全性完全可以放心,甚至比你用交流电网供电本身的安全性更高。小厂锂电池电芯最大的问题是容量和充放电循环寿命,表面的廉价未必等于产品全寿命期的廉价,所以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在给出具体建议之前,楼主应先确定需要的锂电池电压(节数)、容量和外型尺寸,另外注意放电电流和使用温度范围。

网友:
楼上解答的非常正确和全面,应采纳。

网友:
任何事物都有个概率性,这个锂电事故率基本上和你走在大街上被车撞的几率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锂电池的安全问题实在是过虑了。锂电池本身的安全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否则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电子产品中 ...

恩,感谢

我后来看了一转以后,基本确定了一个主体思路。

除了你说的规格之外,在选择的时候

我是想通过两件事保证安全和质量

一个是找大厂——比如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大厂,亿纬,在1688上能找到他们的原厂,节前找到的。

另一个是,尽可能找到16850这种类型的产品,只是尺寸要小一点,主要是16850是一款很成熟的产品

至于锂离子还是聚合物锂离子,似乎不是太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感谢 我后来看了一转以后,基本确定了一个主体思路。 除了你说的规格之外,在选择的时候 我 ...

18650 是指电池的尺寸, 决定锂电池性质和性能特点的是内部正极材料,  比如18650-3.2V1.5Ah指的是直径18mm高度65mm的圆柱形磷酸铁锂电池,其标称电压是3.2V,标称容量1.5Ah. 是目前各种锂电池里面热稳定型、安全性比较好的一种。

还有镍钴锰、镍钴铝等三元18650锂电池,这类电池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但安全性和热稳定性没磷酸铁锂那么好。 一切比较是建立在同等加工制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