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无级调色温方案GP9101

楼主:
LED无级调色温方案GP9101,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和带触摸功能的单芯片调光灯芯片相比,这个方案有什么优势?

网友B:
PWM的频率能有多大,用在调光上可以

但频闪问题估计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的频率能有多大,用在调光上可以 但频闪问题估计不少

色温调节不同的客户要求不同,我一般推荐20KHz,没有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带触摸功能的单芯片调光灯芯片相比,这个方案有什么优势?

有没有型号,可以对比一下,无级调色温,我们这个是目前看到的最佳方案。

网友:
知道广告法为啥禁止“最好,最优”等词汇不?这是一种欺骗行为!那方面有优势你可以一项一项地列出来,然后给予:好,少,简单,偏宜等评判。仅仅是成本和光效这两项,tl431+lm358就秒杀你了

网友C:
估计内部电路也就是楼上说的那样了,建议你改个23-6的封装,至少成本上可以省点封装费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内部电路也就是楼上说的那样了,建议你改个23-6的封装,至少成本上可以省点封装费用。

楼主的器件,内部是压控PWM发生器+2路互补脉冲输出,通过调节两路输出的占空比来调节色温。

懂LED照明的人应该知道一个常识:LED的发光效率是随电流的增加而降低的。显然,100mA,0.5的占空比不如线性50mA的光效高。如果要与楼主的器件PK,线性方案连TL431都可以不要,因为楼主的电位器是5V供电,我也可以用5V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器件,内部是压控PWM发生器+2路互补脉冲输出,通过调节两路输出的占空比来调节色温。 懂LED照明 ...

这个器件的主要功能是在实现无级色温调节,不太清楚TL431+358的方案如何来调节色温。至于您说的光效我们这个芯片并不限制你的电流大小,在总电流和功率确定的情况下,不存在光效这一说,因为调色温并不改变整体电流,而是用互补PWM进行分配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器件的主要功能是在实现无级色温调节,不太清楚TL431+358的方案如何来调节色温。至于您说的光效我们 ...

PWM的分辨率再高也是离散的,只是步进值比较小可以视为“无级”。不清楚358如何调光,说明贵司对模拟电路比较弱。至于光效,上面已的提醒了,要不要研究自已看着办。不信的话,用积分球测试对比,你会发现“不存在光效这一说”的说法是多么无知。

网友:
技术领域的推广,你说你的好得有数据对比,比不得消费市场。电视上卖卫生巾用几个形容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的分辨率再高也是离散的,只是步进值比较小可以视为“无级”。不清楚358如何调光,说明贵司 ...

或许您这的很厉害,但怎么上来就说人无知了呢,口下留情,新冠无情人有情。

我现在说的是调色温,而不是调光,因为用互补PWM调色温是比较流行的方法,至少我的客户那里是这样。目前确实不清楚您的TL431+358的方案,才疏学浅,还请指教。

关于无级我就不给您解释了,因为在常规的照明里面无级的意义也不大,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们这是如假包换的无级,可以调节出任何色温值。如果您有兴趣我也可以给您解释,这个技术源于我们独特的ADC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owerAnts 发表于 2020-2-11 11:10 PWM的分辨率再高也是离散的,只是步进值比较小可以视为“无级&rd ...

如果不“无知”的话,不对单LED调光,如何对合成光设色温?

光于光效问题,看LED的电流-光通量曲线分析,这个需要100的智商,90的智商自已理解不了,需要别人反复讲两三遍才可能猛然清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无知”的话,不对单LED调光,如何对合成光设色温? 光于光效问题,看LED的电流-光 ...

哈哈,好吧,暂且收下您的“无知”。多言无益。

静等您给出TL431+358的调色温电路来秒杀我的这个电路。如果您无法提供,这个“无知”还是留给您自己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好吧,暂且收下您的“无知”。多言无益。 静等您给出TL431+358的调色温电路来秒杀我 ...

即然你这么好学,我完全可以在网上这颗芯片的所有贴子里满足你的好奇心!

你最好相信,没有把握的问题,我是绝对不多扯的。吃过饭开始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