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入停机低功耗后工作8-9小时就会跑飞

楼主:
第一次用stm32,芯片是STM32F103CBT7。

工作流程是:每隔固定间隔,外部中断会将cpu唤醒进行测量,将数据存到片内flash后进入低功耗,另外,还可以通过串口将cpu唤醒读取flash中存的数据。

所以进入低功耗前是将串口tx设置成外部中断,唤醒后再设置成串口,

经过试验发现,每次都是8-9小时左右,板子就不工作了,串口也读不出数据,这是不是说明程序跑飞了呀?

低功耗时功耗1mA,唤醒后60-70mA,跑飞后一直是11mA。

重新上电仍然是开始正常工作,8-9小时跑飞,

将低功耗去掉,板子就是正常测量的,不会跑飞。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11mA是不是单片机挂起了?

反复进出功耗模式或者擦写flash的时候出现了硬件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mA是不是单片机挂起了? 反复进出功耗模式或者擦写flash的时候出现了硬件错误。

我的程序确实是反复进出低功耗和擦写flash,但是我不主动串口唤醒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外部中断唤醒,我反复看了程序并且更改了几处也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应该从何找起。

网友:
不能正常工作未必就是程序跑飞,程序跑飞的话,应该发生于任何时刻,不应该与某个功能相关。如相关,可以确认是程序结构问题。定位程序问题可以先屏蔽某个功能比如串口唤醒后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程序确实是反复进出低功耗和擦写flash,但是我不主动串口唤醒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外部中断唤醒,我反 ...

看一下是不是进入Error_Handler了

如果是可以试试用下边的方法调试

使用仿真功能,将低功耗功能去掉,其它逻辑不变(为了仿真方便),如果低功耗模式下也可以仿真可以不去掉低功耗功能

然后改变你I/O和串口的频率,把8小时缩短到方便调试的时间

在进入Error_Handler查看call stack的内容

查看出错的地方,分析错误原因然后解决

下边是IAR调试的到出错的位置

网友:
两个建议,第一个,把写入flash那段屏蔽掉,也就是说每次唤醒后读取同样的参数进行后续流程,排除兰姐姐说的flash写异常的因素。第二个,把唤醒和uart分开,不要复用,排除掉硬件单元配置可能产生的硬件异常。

网友B:
来结一下帖子,将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了,最后发现是时钟的原因。

我是直接拿同事其他项目的程序改过来的,因为他之前说过他的CPU虽然焊接了外部晶振,但是程序实际上用的是内部晶振,所以我的板子由于空间限制就舍去了外部晶振,也一直没往这方面想过。后来其他可能性都试过之后研究程序,发现程序上其实是用的外部晶振,由于我没有焊接外部晶振,最后自动转为内部的,但是其他外设时钟都没有设置。

随后我将程序改为内部晶振,设置了PCLK HCLK等,标题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了。

检讨一下在我这种情况下,用以前的或者别人的程序框架时,应该一些基本的时钟要检查一下,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断断续续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嗯,的确是一个注意关注的问题,写软件这些方面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结一下帖子,将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了,最后发现是时钟的原因。 我是直接拿同事其他项目的程序改过来的, ...

这个坑我也踩过,总线时钟正确,但是系统时钟超了

网友:
老哥你好,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低功耗的,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但是我的功耗一直都在10ma降不下来,想请教请教老哥这方面的,Q1787629544,老哥有空可以加个好友请教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