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隔离DAC输出方案

楼主:
GP8101/GP8102模拟信号的隔离DAC输出方案,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可又来了。

改用一片串行输入的DAC芯片,单片机通过光耦向串行输入的DAC下命令,不是比这种方式更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又来了。 改用一片串行输入的DAC芯片,单片机通过光耦向串行输入的DAC下命令,不是比这种方式更好么? ...

通过光耦控制DAC,要多用几个高速光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光耦控制DAC,要多用几个高速光耦

楼主首帖的方案,单片机必须连续发送PWM信号。若是单片机发送命令给串行输入的DAC,不必连续发送,只有在需要改变模拟量输出值时才需要重新发出命令。单片机和串行输入DAC之间的隔离,低速光耦即可,因为4~20mA输出变化不可能很快。

至于需要多用几个光耦,低速双光耦甚至四光耦有得是,低速四光耦也比高速单光耦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又来了。 改用一片串行输入的DAC芯片,单片机通过光耦向串行输入的DAC下命令,不是比这种方式更好么? ...

你好,我们的考虑是这样。

1、假如需要隔离输出,则PWM信号来控制比较方便,一个就可以,PWM慢一点,低速光耦也够用的,因为4-20mA很慢。

2、如果觉得要快一点,我们还提供DAC芯片GP8202,可以只接通过I2C控制4-20mA输出。两个低速光耦控制。

GP82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帖的方案,单片机必须连续发送PWM信号。若是单片机发送命令给串行输入的DAC,不必连续发送,只有在 ...

看看我们的GP8202,应该合适的。

网友:
GP8202 方案应该好,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