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MicroPython IoT智能家居(ESP8266)

楼主:
来自:https://www.hackster.io/alankrantas/simple-micropython-iot-smart-home-esp8266-d83f8e

硬件

  • 板子:带有分支板的NodeMCU V3(ESP8266 ESP-12E)
  • 电源:分支板上的7.5V 1A(依次提供5V和3.3V电源)
  • LCD 16x2显示器(I2C)(地址可能是0x27或0x3F;所需的电源可能是3.3V或5V)
  • BH1750FVI(GY-30或GY-302)光传感器(I2C)(3.3V)
  • MPU-6050 3轴加速度计/陀螺仪(I2C)(3.3V)
  • DHT22温湿度传感器(5V)
  • HC-SR04P超声波传感器(3.3V)(非P版本也可以使用,但需要5V电源)
  • MQ2气体传感器(5V)
  • 有源压电蜂鸣器(可通过低电压触发)(3.3V)
  • 红色LED
  • 继电器模块(5V)

大多数ESP8266板的功能几乎相同。请注意,NodeMCU V3(CH340 USB芯片)比V2(CP2102 USB)宽

软件

MicroPython固件包含一个DHT22驱动程序。将.py库文件上传到开发板上。请参阅如何将.py-files上传到运行MicroPython的ESP8266 或使用Thonny的File / Save copy选项。

网友:
模型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功能

启动时将连接到您的WiFi路由器。如果此后连接断开,则主板将自行重启。

LCD显示亮度(以勒克斯为单位的照度),温度(摄氏度),湿度(%)和MQ2的模拟读数,每2秒更新一次。

当您在房屋前面时,LCD的背光灯会打开(由超声波传感器检测)。

开发板每10秒钟通过IFTTT的Webhook API 将温度,湿度和MQ2读数传输到我的Google云端硬盘中的Google电子表格。(该服务允许您同时发送3个数据。)API也会记录时间。

如果房屋倾斜3度以上,将触发蜂鸣器。摇房子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地震/防盗警报。)

如果MQ2读数超过700,也会触发蜂鸣器。(烟雾警报。尽管我不知道阈值应该有多高。)

图片

图片

网友A:
不知道我的LCD 16x2库启动老是报错~~~

download ok
exec(open('./esp8266_i2c_lcd_test.py').read(),globals())
Running_test_mai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 line 25, in __init__
OSError: [Errno 19] ENODEV

3个文件都加载进板子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LCD 16x2库启动老是报错~~~ download ok exec(open('./esp8266_i2c_lcd_test.py').r ...

检查一下I2C LCD使用的芯片,常见有两种,PCA8574和PCA8574A,两者的地址是不同的。

网友B:
套件在哪里买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套件在哪里买得到呢?

应该还没有套件,网站有制作说明和参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