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哪些地方不需要加分号 比如{}后就可以不加 请提供一份完整的总结

楼主:
c语言中哪些地方不需要加分号  比如{}后就可以不加 请提供一份完整的总结

网友:
这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
确实是C的基础,写程序多了就知道了,要不编译不过

分号含义表示语句的结尾

网友:
函数头后面不加
int a(void)          /* 不加分号 */
{
    return;
}

网友:
预处理命令后面不加
#include <stdio.h>   /* 不加分号 */
#define a 1          /* 不加分号 */

网友:
花括号“{”和“}”后面不加
int a(void)
{/* 不加分号 */
    return;
}/* 不加分号 */

网友:
尽瞎扯。{}后怎么就可以不加了?  int abc[3]={1, 2, 3};  必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