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想买本C8051F单片机的书!

楼主:
需要用C8051F580单片机开发产品。我做软件,C语言。
想买本 这方面的书。求推荐!

谢谢!

网友A:
纸质书可能不多,其实看官方的数据手册,配合Simplicity Studio软件自带Hardware Configurator功能,一般也就够用了。

网友B:
精通C就行了

然后研究C8051F580的数据手册,

这样就行了吧

网友:
http://e.dangdang.com/products/1900290238.html

网友C:
我觉得,把该型号单片机的datasheet仔细读通,可能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质书可能不多,其实看官方的数据手册,配合Simplicity Studio软件自带Hardware Configurator功能,一般也 ...

谢谢版主!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通C就行了 然后研究C8051F580的数据手册, 这样就行了吧

谢谢版主!

新年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把该型号单片机的datasheet仔细读通,可能就够了。

谢谢maychang老师!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maychang老师! 新年快乐!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纸质书可能不多,其实看官方的数据手册,配合Simplicity Studio软件自带Hardware Configurator功能,一般也 ...

Simplicity Studio已下载到了,64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implicity Studio已下载到了,64位的

多试试软件的功能,可以避免编程中的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软件的功能,可以避免编程中的很多问题。

没用过,又没有 使用guide,好盲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cexpert 发表于 2020-1-26 00:13 多试试软件的功能,可以避免编程中的很多问题。 没用过,又没有 ...

虽然界面不同,但是功能和其它软件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界面不同,但是功能和其它软件是类似的

嗯嗯,谢谢版主!

网友:
C8051F系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电子书 ,这个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600459

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与C语言编程》PDF书籍+光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