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s3dwb三轴加速传感器驱动代码PCB封装

楼主:
The IIS3DWB is a system-in-package featuring a 3-axis digital accelerometer with low noise over an ultra-wide and flat frequency range. The wide bandwidth, low noise, very stable and repeatable sensitivity, together with the capability of operating over an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up to +105 °C), make the device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vibration monitoring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high performance delivered at low power consumption, together with the digital output and the embedded digital features like the FIFO and the interrupts are enabling features for battery-operated industrial wireless sensor nodes.
The IIS3DWB has a selectable full-scale acceleration range of ±2/±4/±8/±16 g and is capable of measuring accelerations with a bandwidth up to 5 kHz with an output data rate of 26.7 kHz. A 3 kB first-in, first-out (FIFO) buffer is integrated in the device to avoid any data loss and to limit intervention of the host processor.
The MEMS sensor module family from ST leverages the robust and matur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lready us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micromachined accelerometers and gyroscopes to serve automotive, industrial and consumer markets. The sensing elements are manufactured using ST’s proprietary micromachining process, while the embedded IC interfaces are developed using CMOS technology.
The IIS3DWB has a self-test capability which allows check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ensor in the final application. The IIS3DWB is available in a 14-lead plastic land grid array (LGA) package and is guaranteed to operate over an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from -40 °C to +105 °C.

iis3dwb数据手册:

iis3dwb原画图库:

iis3dwbPCB库:

iis3dwb驱动代码:

iis3dwb官方评估板gerber文件:

网友A:
如果把3D库也加上,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3D库也加上,就更好了。

其实如果能做成.BXL最好,能够兼容很多EDA软件,但是在网上没找到制作方法,大多是如何使用它做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能做成.BXL最好,能够兼容很多EDA软件,但是在网上没找到制作方法,大多是如何使用它做转换。

3D ContentCentral 网站有很多3D库,下载 step格式的,就可以直接添加到pcblib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 ContentCentral 网站有很多3D库,下载 step格式的,就可以直接添加到pcblib中。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