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二) USB摄像机

楼主:
目录

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一)

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二) USB摄像机

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三) 闪烁的LED

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四) UART接口

树莓派windows iot 开发(五) SPI接口

树莓派windows iot开发(二)USB摄像机

USB Web摄像机的设定
Windows 10 IoT 核心版支持多外设接口和协议,包括对诸如 I2C、UART、USB 等常见总线的支持。其中就包括USB接口Web摄像头,本次实验采用的是Logitech 网络摄像头C270,虽然该设备没有在微软提供的列表中。但是通过实验该,说明Logitech 的设备很多都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想使用该设备首先,快捷的方法是到github上去下载微软的样例。

https://github.com/microsoft/Windows-iotcore-samples/archive/master.zip

网站实在是太慢了,我是通过代理下载的。余下的就是解压,用VS2019打开webcamapp样例。

这里设置硬件设备需要注意,鼠标和摄像机不要在同一个USB接口下,因为电流可能达不到。可能会导致两个设备都不工作。建议分开使用。

打开应用(注意要设置设备为“远程设备”。)

程序启动后,就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程序的界面。

单击“Initialize Audio/Video”就可以看到摄像头了。只是速度不是很快。

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到微软对Windows iot的态度还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微软能够坚持下去,不要象windows phone那样。随着微软对待linux态度的转变,相继推出了dotNET core等产品,iot操作系也开始支持ARM等ISA体系。在考虑高端IoT产品时微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igba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大家是不是不感兴趣呀?是对我有意见还是对微软不感兴趣,希望给位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是不是不感兴趣呀?是对我有意见还是对微软不感兴趣,希望给位给点意见。

我都有看呢,感谢分享!就是技术上不太懂,发表不了什么看法

网友B:
使用的是树莓派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树莓派哪个型号

树莓派3代B,带蓝牙和wifi。电源2.5A,USB电源线上带开关。注意一定要买散热片。

网友B:
跑这个系统非常的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这个系统非常的卡吧

没觉得,只是这个实验连续图像有点卡,照相没有问题,传输也没有问题。微软的界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界面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唔,正在拿树莓派尝试。。。

网友C:
非常不好用。系统img巨大,实现功能有限,大多数不开源。卡是必须的,net只是ui占据了大家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好用。系统img巨大,实现功能有限,大多数不开源。卡是必须的,net只是ui占据了大家的习惯。

如果你开发过基于工控机的系统就能体会到windows系统的优势了,你说的flash占用问题,对于你要开发的领域功能是匹配的。如果你用linux也不会小到那里去的。首先你要把windows iot系统和级别相应的系统做比较。比如你用它开发一个硬盘录像机,就要和linux系统、android比较或是vxWorks去比较。如果开发一个卡啦OK点歌系统界面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priveiw时,界面显示视频有闪烁,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