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驱动

楼主:
将OLED驱动完善了一下,可以支持多种字体显示,目前支持:

  • 6x8
  • 8x16
  • 12x24
  • 16x32

驱动程序:

网友:
 Demo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Pin
from oled import OLED12864_I2C

i2c = I2C(-1, scl = Pin(27, pull = Pin.PULL_UP), sda = Pin(13, pull = Pin.PULL_UP))

oled = OLED12864_I2C(i2c)
oled.text(0, 0, '0123456789')
oled.Font('Font_8x16')
oled.text(0, 1, '0123456789')
oled.Font('Font_12x24')
oled.text(0, 3, '0123456789')

网友:
各路大神各显神通

网友A:
谢谢,特意注册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特意注册来看看

欢迎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OLED显示驱动 [修改]

网友A:
对代码的一些解析,我是菜鸟加外行,请大家指教

首先这个屏幕分辨率是128*64,点阵显示方式从def text_6x8看是从左到右,横坐标扫描到128后就转下一行的起点即x=0,y+1.

x > 120而不是 x > 126,我认为是为了避免超出范围?

然后这些显示屏的显示方式是开辟一个缓冲区,有些是在显示屏的控制器,有些是mcu的内存,还有些是两者都有。缓冲区的大小和屏幕一样128*64,即对应屏幕每个点。

通过改写缓冲区,把改写结果送到硬件接口,就可以显示字符。

接下来就是从font里寻找对应的字符位置,看要改写那些内容。这部分代码看不明白

    def char_6x8(self, x=0, y=0, ch=32, c=1):
        try:
            ind = x + y * 128 + 1
            n = (min(127, max(ord(ch), 32)) -32)*5
            for i in range(5):
                screen[ind+i] = Font_6x8[n+i] if c else Font_6x8[n+i]^0xFF
            screen[ind+5] = 0 if c else 0xFF
            self.set_pos(x, y)
            self.i2c.writeto(self.ADDR, b'\x40' + screen[ind:ind + 6])
        except:
            return

def text_6x8(self, x=0, y=0, s='', c=1, wrap=0):
        for i in range(len(s)):
            self.char(x, y, s[i], c)
            x += 6
            if wrap and x > 120:
                x = 0
                y += 1

网友:
看看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代码的一些解析,我是菜鸟加外行,请大家指教 首先这个屏幕分辨率是128*64,点阵显示方式从def text_6 ...

使用i2c或spi方式时,因为不能读取oled内部缓存数据,所以需要在外部开一个128x64/8=1024字节的缓冲区。

因为字体不大,直接放入ram中,速度比较快。如果显示中文,字库较大,最好就放在flash中,或者用专用字库芯片。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下载备用正好

网友B:
可惜我买的都是1305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买的都是1305芯片的

用法都是类似的

网友:
let me see see

网友:
很棒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赶紧回复学习下

网友:
不知道是否和芯片有关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
                    看看隐藏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