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V5 -搭建ftp环境---lindeni V5开发板

楼主:
    lindeni提供带界面的桌面版debian,可以像使用PC一样直接在板子上编译你的程序并直接执行。lindeni提供的mpp 例配置的环境推荐的就是这种方式,但是这样非常不便于开发,编译速度慢,没有好用的代码编辑器,所以我的方式一般是使用samba直接挂载pc的编译目录,交叉编译,在板子上直接运行挂载的目录中的程序;或者使用ftp将在PC交叉编译的程序,put到板子中再运行。

    这次分享在lindeni板子FTP环境的搭建

 我的板子不带wifi模块,为了给板子联网,将网线连接PC的网口,设置PC开启网络共享给lindeni的板子,使用如下命令安装vsftpd

apt-get install vsftpd

安装好vsftpd后,默认在pc登录ftp 将需要的文件put到板子中,板子存放这些文件的路径是在/home/ai这个目录下,我需要将每次实验的数据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方便归纳,我的目录是/mnt,所以需要设置vsftpd的配置文件,使用如下命令:

vim.tiny /etc/vsftpd.conf

在这个文件最后加入如下三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C爬虫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如果你入到如下错误提示;

500 OOPS: vsftpd: refusing to run with writable root inside chroot()
Login failed.
421 Service not available, remote server has closed connection

可以通过修改/etc/vsftpd.conf这个配置文件,取消如下配置前的注释符号:
local_enable=YES
write_enable=YES
chroot_local_user=YES
chroot_list_enable=YES
chroot_list_file=/etc/vsftpd.chroot_list
保存退出
编辑/etc/vsftpd.chroot_list文件,将ftp的帐户名添加进去,保存退出

后续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小气 还要回复才能看,本来还想飘过~  看来还是要说你两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气 还要回复才能看,本来还想飘过~  看来还是要说你两句

打算以后发的贴都要发帖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