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中文显示正常,而keil4、source insight4却乱码 ?

楼主:
notepad++中文显示正常,见附图一;
而keil4、source insight4却乱码 ,见附图二,附图三。

反之亦然:
keil4、source insight4中文显示正常;而notepad++却乱码。

请问:
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
文件编码问题。不知道你的文件是什么编码,无法对症解决。请上传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编码问题。不知道你的文件是什么编码,无法对症解决。请上传文件

谢谢!

见附件

再次打开时,notepad++也乱码了,见附图

附件

附图

网友B:
现在尽量用utf8编码,这样可以避免大部分乱码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尽量用utf8编码,这样可以避免大部分乱码问题

谢谢版主!

编码是 UTF-8无BOM格式编码,可是,还是 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编码是 UTF-8无BOM格式编码,可是,还是 乱码。

有些软件默认没有使用utf8编码,保存文件后就可能变成乱码。

网友D:
很有可能你用Keil或者si对文件进行了保存,导致np++也无法正确显示。你应该把np++的整个界面截下来,右下角有显示当前文件的编码格式。。。你这截一半的图,,,能省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你用Keil或者si对文件进行了保存,导致np++也无法正确显示。你应该把np++的整个界面截下来,右下角 ...

谢谢大神!

全图 见附图

我也发现这个规律了:

用多个编辑器 编辑保存,会导致 都是 乱码。

如果只用一种编辑器 编辑保存,则 最少 在这个 编辑器 是不会乱码的。

可是,如何 能做到 多个 编辑器 编辑保存,都不出现 乱码 呢 ?

还请大神 指点!

网友:
你看你一楼那个np++正常显示中文的编码是什么。以正常显示的编码做基准。
一种办法是所有文件都保存为一种编码格式。具体格式看你的外设,如果不需要诸如gb2312的lcd等东西,可以都保存为utf8。另外检查你的keil和si,看它们默认字符编码,确定是utf8(或gbk,gbk是gb2312的超集) ,不要用system default这样的选项。
如非必要建议utf 8,默认情况的适应性比gbk强。

网友:
好久没用keil了,不过其他软件的经验可以借鉴

之前用quartus 13.0 发现了你说的问题,用np++添加中文注释,自带编辑器显示乱码,反之亦然....

建议解决方法:

1. 升级16.0之后新建文档,两边随便改都不会乱码,应该是官方修复了bug,所以试试新版软件;

2. 如果还有可以正常显示的版本,试试全选复制,新建文件再粘贴保存替换,有时候文件是继承过来的,旧版创建新版打开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