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51单片机一个IO口高电平输出时该引脚直接接地,该引脚输出电流多大? 该引脚输入时 其内部电阻多大?

楼主:
为什么  51单片机一个IO口高电平输出时该引脚直接接地,该引脚输出电流多大?  该引脚输入时 其内部电阻多大?

网友A:
尽瞎搞,PCB上为什么要把输出口接地?

网友:
51系列单片机I/O口是所谓 “准双向” 口。I/O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该电阻数值在不同型号51单片机中也不同。

早期51单片机,上拉电阻较小,所以该引脚接地时电流较大。后期51单片机上拉电阻较大,所以该引脚接地时电流较小。

网友:
后期生产的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引脚接地的电流大约几十微安。所以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带负载能力相当弱。如果要求带负载能力强一些,需要在片外另加上拉电阻。片外附加的上拉电阻,通常为4.7~10千欧。这样可以使输出高电平时电流达到零点几到1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瞎搞,PCB上为什么要把输出口接地?

谢谢傻B来捧场

网友:
另外,51系列单片机I/O引脚输出高电平时的负载能力,对单片机的各个口是不一样的。P0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内部没有上拉,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前面所述,均为对P1、P2、P3口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