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通过51单片机 一输出引脚控制三极管实现电压转换 图中R1和R2的值如何计算

楼主:
如图  通过51单片机 一输出引脚控制三极管实现电压转换 图中R1和R2的值如何计算

网友:
要根据三极管的增益、输出驱动电流等计算。现在一般三极管的增益都可以达到100以上

网友A:
连这都不会算,还在一会儿研究量子纠缠,一会儿研究天线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这都不会算,还在一会儿研究量子纠缠,一会儿研究天线接收?

大家都学过数电模电电路 但是很少有学过如何造单片机的  对单片机内部结构一无所知  这问题没什么可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学过数电模电电路 但是很少有学过如何造单片机的 对单片机内部结构一无所知 这问题没什么可笑的

这个问题,其实仔细阅读单片机的datasheet即可了解。单片机datasheet中必有说明,包括 “单片机内部结构”。

网友:
R2多大,需要根据OUT端输出电流来决定。负载越重(要求OUT端电流大),R2就要小一些。至于计算,当然是根据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