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第二块 硬盘 没了?!

楼主:
华硕P552SJ笔记本电脑,如下图,有2块硬盘:磁盘0、磁盘1.
磁盘0是系统盘;
磁盘1是数据盘,分为3个区。

前几天,打开电脑后,发现 磁盘1没了!
大惊!急忙关机!

思虑后,断开笔记本外接显示器的VGA线,重新开机,磁盘1有出来了,使用正常;
之前,通过VGA线连接 外接显示器 有一年时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担心是 VGA接口的问题,更换显示器,使用HDMI接口,使用两天正常;
今天上午,打开电脑后,问题重现:磁盘1又没了(此时,HDMI线连接,但显示器 断电)!

急忙关机!
拔掉HDMI线,重新启动电脑,磁盘1又出现了!

请问,这是 怎么回事 ?

谢谢!

附图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要清一下内部的灰尘

网友:
我的手提电脑因为排线松动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一定是VGA线的事。可能是插线时动了硬盘插口。

网友:
与显示器或显示接口无关,重点查硬盘接口的接触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看来,是 笔记本 硬盘接口 松动了 !

应该是 在 插接 外接显示器 时,碰到了 硬盘接口,引起 松动 !

笔记本电脑没打开过,收假后,去 电脑城 让维修下吧!

网友:
拿一把螺丝刀 狠一点 拆开重新安装一下,你这个第一块硬盘是装在光驱位的机械盘吧?重新拔插一下,和外接显示器关系不大

网友:
如果是硬盘接口 松动引起,

这故障不太好整,有硬伤

网友:
谢谢二位的指点!

我还是 去电脑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