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TS22H数字温度传感器PCB封装、驱动

楼主:
STTS22H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一款超低功耗、高精度数字温度传感器,可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提供高性能。STTS22H是一款带隙温度传感器,在单个ASIC中集成了一个模数转换器、信号处理逻辑和一个I2C/SMBus 3.0接口。该传感器采用小型2mm x 2mm x 0.50mm、6引脚UDFN封装(裸露焊盘朝下),可与周围环境更好地进行温度匹配。STTS22H经出厂校准,客户方无需进行额外的校准工作。
STTS22H数据手册:

STTS22H封装和原理图库:

STTS22H驱动例程:

网友A:
这个器件默认是什么总线的,SMBus还是I2C呀?SMBus总线和I2C总线有何区别,两者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默认是什么总线的,SMBus还是I2C呀?SMBus总线和I2C总线有何区别,两者兼容吗?

I2C和SMBus之间有很多细微的区别

在一些地方又互相兼容

SMBus相对来说更严格一些

例如SMBus要求传输速率介于10KH和100KHz之间和支持超时时间等

STTS22H要求的总线速率是10K~400KHz(通常I2C支持的速率可低至0Hz),上电默认使能总线超时功能

因为没有这个器件我没法测试,我觉得你可以使用I2C协议也可以使用SMBus协议

只是你在使用I2C时不能像操作其它器件那样任性,比它如为了兼容SMBus你的I2C速率不能低于10KHz

另外它默认使能超时功能,如果你在意它可以通过写CTRL (04h)的TIME_OUT_DIS位来关闭

网友A:
看了资料说I2C的程序指定好速率可以和SMBus通用。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做成过真实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资料说I2C的程序指定好速率可以和SMBus通用。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做成过真实的例子。

没实际测试过,我理解的也是这样,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用。

网友:
没有积分

网友:
多谢多谢管管大佬的资料,让我纠结好久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