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TPS63020:相位裕度改善方法

楼主:
Q: TPS63020的相位裕度只能达到30度左右,对此我感到困惑。
请告诉我如何提高相位裕度。
另外,请告诉我需要多少相位裕度。
A:一般来讲,对于除了已实现电感器、电容器和电阻器分压器以外的所有功能的转换器,即使有些客户更喜欢45度的裕度,通常30度的裕度也足够了。
通常来讲,当在输出上增加额外电容时,相位裕度应该增加。前馈电容器也可能会增加相位裕度,但这也取决于其他使用的组件。
一般来讲,由于器件在降压、降压-升压和升压模式以及脉冲频率模式下工作,因此测量相位裕度可能也会产生误导。您需要确保组件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保持相同的模式,尤其是在难以实现的升降压区域中。我认为,一般来讲,一些负载瞬态测量可很好地表明相位裕度。此外,与波特图的小信号结果相比,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接近于应用。
您使用了哪些组件进行测试?
Q: 我知道即使相位裕度为30度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
1)我应该在哪里连接前馈电容器?
2)相位裕度的最小值是多少?
例如,处于20度可以接受吗?
-----------------------------------------------
我的测试内容包括:
原理图配置与数据手册中的图7应用电路相同(Rev. G)。
R1 = 100kohm
R2 = 10kohm + 150ohm
C1 = 10uF x 2
C2 = 10uF x 3
C3 = 0.1uF
L1 = 1.5uH
Vin = 5.4V
Vout = 5.43V
负载1.6A
用FRA5097测量相位裕度,在R1和Vout之间增加75欧姆。
A: 请注意数据表中的以下建议:推荐的标称输出电容器为22 F的三倍。
您使用的3倍于10uF的值,这低于建议值,很可能导致最低的相位裕度。
另外,所用的MLCC甚至可能无法达到数据表所述的值。请检查电容器的所谓直流偏置。直流电平下使用时,MLCC的电容松动。例如,如果在5.4V的输出电压下使用6.3V额定电容,则它们的电容值可能下降到20%甚至更低。
有关相位裕度测量的一些更详细的信息:
由于以下原因,需要相位裕度:
1.出现干扰后,控制回路恢复到默认调节值的时间(45度时,负载瞬态响应显示一个下冲一个上冲(反之亦然),且根据调压理论最快达到默认值)。
2.即使组件随时间变化也要保持系统稳定。
第二点更不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系统,以了解在系统寿命中可使用多少相位裕度。
由于转换器上不同组件的数量很少(集成了所有开关组件),经验表明,这种系统在整个使用寿命中通常足以承受30度的高温。
为区分系统的稳定性是否足够好,请查看系统中最坏情况下的负载瞬态响应。如果可以,且仍对系统要求有一定余量,那么它应该是比相位余量更强大的决策点。通常来讲,小信号干扰在系统中引起的问题要少于大信号干扰。
尤其是当您使用5.4V输入电压和5.43V输出电压测量相位裕度时,TPS63020会从降压模式永久变为升压模式,然后再返回,因为您处于转换器更改模式的区域。因此,在小信号测量期间,信号变化很大,因此测量结果不是很精确。
因此,我认为对于您的系统,测量最坏情况的负载瞬态很重要。最坏的情况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模式转换边界(降压至升压-升压至降压-升压至升压)
最高和最低VIN(通常最低的VIN更差)
最高的负载瞬态和最快的摆率
最低温度(因为转换器通常在低温下反应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