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F746GDISCOVERY开发板配套的摄像头?

楼主:
最近要弄摄像头,我手里有一个STM32F746 DISCOVERY的板子,上边有一个30针的FPC接口

现在想找一个能插上就用的摄像头,像素200万左右,在网上找了一下,看到很多引脚定义不能通用

请教这种配套的摄像头在哪能买到?

网友A:
估计OV2640或者ov9655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OV2640或者ov9655都是可以的

后来查了资料 没有能直接用的 需要转接板

网友B:
谁画的板子就找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画的板子就找谁啊

买不到 准备自己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 准备自己画了

lz的摄像头弄好了吗?

最好再接个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的摄像头弄好了吗? 最好再接个屏

自己画板了,F746DK自身带屏,不过我的被摔碎了,所以只能通过USB传送到电脑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板了,F746DK自身带屏,不过我的被摔碎了,所以只能通过USB传送到电脑显示。

选型了哪款摄像头?

usb传送ov摄像头生成的jpeg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型了哪款摄像头? usb传送ov摄像头生成的jpeg文件?

ov2640

不一定是JPEG

网友D:
如果直接传raw数据,那么上位机还要编个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传raw数据,那么上位机还要编个软件吧

对要写软件

网友:
新人报到,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