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tion byte的疑问

楼主:
芯片是RL78G13

开发环境CS+

我使用代码生成器,生成代码后,找不到关于option byte的相关代码,代码生成器把option byte的相关代码放在那里了?

网友A:
在CS+的配置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没代码。用代码生成器生成的,都是在链接过程中直接处理的。可以在生成文件里面的.map文件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S+的配置里面可以找到

请问option byte的配置是在"On-chip debug setting"页面的“security ID setting”那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