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IO外部中断说明

楼主:
MSP430G2553的IO中断配置,整个P1的IO都可以配置IO中断,但中断处理函数只有一个,MSP430和大多数MCU一样提供上升沿、下降沿选择。

在Launchpad上有按键S2,接在P1.3口,当按下后P1.3将接入高电平,从而触发中断。

所有寄存器的具体名称和地址,可以查看M430G2553 datasheet 第 21页中对于P1的寄存器定义

在实例代码中,配置了P1.3和P1.6的LED灯,当按下P1.3的按键产生中断,LED灯将切换点亮

1.按键的中断配置

要配置按键中断,需要先设置P1.3口为输入,并且设置上拉电阻以保障稳定性,

P1DIR &= ~BIT3;//设置P1.3为输入
  P1REN |= BIT3;//启用P1.3电阻

在启用电阻后,由P1OUT来配置下拉还是上拉
  P1OUT |= BIT3;//设置上拉电阻

通过P1IES寄存器设置上升沿,0为下降沿
  P1IES |= BIT3;//P1.3中断边缘选择

需要对P1的中断进行使能,除了这里还有总中断需要使能(在main函数中)
  P1IE |= BIT3;//P1.3中断使能

=====================================================================

2.中断处理函数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处理LED程序

编译器指示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delay(100);//约100ms
   P1OUT ^= (1<<6);          //反向P1.0和P1.6
   P1OUT ^= (1<<0);
   P1IFG = 0;//清除中断标识

}

=====================================================================

源代码:

//P1.0---------Red Led
//P1.3---------Button
//P1.6---------Green Led

#include "msp430g2553.h"

//名称:delay(int time)
//功能:延时程序
void delay(int time)
{
  static int i,j;

  for(i=0;i
    for(j=0;j<100;j++)
    {
    }
}

//名称:InitLed()
//功能:初始化LED
void InitLed()
{
  P1DIR |= BIT0+BIT6;//设置BIT0和BIT6为输出
  P1OUT &= ~0x01; //设置BIT0和BIT6低电平
  P1OUT |= 0x40; //设置BIT0和BIT6低电平
}

//名称:InitIOInterrupt()
//功能:初始化P1的按键中断配置
void InitIOInterrupt()
{
  P1DIR &= ~BIT3;//设置P1.3为输入
  P1REN |= BIT3;//启用P1.3电阻
  P1OUT |= BIT3;//设置上拉电阻
  P1IES |= BIT3;//P1.3中断边缘选择
  P1IE |= BIT3;//P1.3中断使能
  P1IFG = 0x00;//清除中断标识
}

//名称:PORT1_ISR(void)
//功能:按键中断的处理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delay(100);//约100ms
   P1OUT ^= (1<<6);
   P1OUT ^= (1<<0);
   P1IFG = 0;//清除中断标识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Led();                     //初始化LED端口
  InitIOInterrupt();             //初始化IO中断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