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不间断电源怎么实现

楼主:
各位老师:现在有个使用场景是给3KW伺服电机驱动器供电。平常是AC220V经一个大功率整流器整流为DC54V后给伺服驱动器输入供电。现在考虑外部AC220V会有断电的因素。因此要加一个电池。平时由整流器通过一个充电模块给48V锂电池组充电。当外部断电时,由电池输出供电。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系统用啥方案来实现。电路部分方案咋实现?
要求:(1)整流器输出正常时,由整流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同时整流器负责给电池的充电模块供电,给电池充电。
(2)整流器电压低或者断电,由电池输出供电。
(3)系统要考虑安全性,散热性。不允许使用接触器等大功率电气元件。

备注:(1)电池是15串,磷酸铁锂电池,容量50AH。(2)电池充电加一个限流降压模块,推荐的充电电流5A,最大不能超出10A。(3)整流器是明伟3KW的ACDC模块,输出电压范围DC40-60V,电流最大50A。

网友A:
为啥非和“逆变器”过不去呀!“逆变器”是在没有220V的情况下用的。有交流电的时候,用UPS,3KVA的没多少钱,和你的“逆变器”的成本差不多。

网友:
你需要多少个?如果需要量不太大,市场上买个UPS不间断电源,如2楼bigbat所述。如果是要生产这个东西,那就需要考虑你的成本是否能够胜过市场上的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和“逆变器”过不去呀!“逆变器”是在没有220V的情况下用的。有交流电的时候, ...

你好。前面我没有表述清楚,外部正常时那个交流电源好像是高于AC220V,不利于普通AC220V电器的供电。所以终端用户要求先将外部交流整流后,输入给一个AC220V逆变器,然后再去带普通的电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面我没有表述清楚,外部正常时那个交流电源好像是高于AC220V,不利于普通AC220V电器的供电。所以 ...

“外部正常时那个交流电源好像是高于AC220V,不利于普通AC220V电器的供电”

将电压不稳定的工频交流电转换成稳定的工频交流电,这种设备叫交流稳压器。交流稳压器有各种形式,比较早的是铁磁共振式(现在仍有出售),后来有电动机带动自耦变压器电刷转动的自动调压器,以及晶闸管切换变压器抽头的交流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面我没有表述清楚,外部正常时那个交流电源好像是高于AC220V,不利于普通AC220V电器的供电。所以 ...

如果是怕工频交流市电掉电而发生丢失数据等等之类的问题,则应该使用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即UPS。如果负载必须使用交流,才需要加入逆变器。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