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359做负载开关方案时,为啥烧MOS管?

楼主:
各位老师:如图片原理图,我使用LTC4359做了一个负载开关的方案,这里使用一对背靠背的MOS管。前面的MOS是充当负载开关,后面的MOS管是充当理想二极管。

我的应用需求是有两路直流电源,哪一路电压高,使用哪一路。BAT_MAIN是一路DC24V+;BAT_SLV是另一路DC24V+。我使用的MOS管是英飞凌:IPT015N10N5ATMA1,这个NMOS的参数是:VDSS=100V,IDS=300A,RDON=1.5MOHMS.

初步测试过程是:我先测试某一路的控制情况,如只测试第一个通道,接入BAT_MAIN=DC24V+,然后输出接了一个8欧姆的电阻。没有接单片机的控制信号,Q13,Q23(2N7002)这两个NMOS都没有焊接。相当于LTC4359的第5脚是悬空的。根据芯片手册,悬空时,芯片处于使能状态。通电后,系统有输出,负载电流3A左右。然后我用金属导线,将LTC4359的第5脚直接短接到芯片的地VSS,目的是要让芯片进入关断模式,进而关闭主回路上的Q11和Q12这两个NOMS管。达到让负载断电的效果。

      在将芯片SHDN短接到地的瞬间,我看到主回路前面的MOS(Q11)管冒烟了。

      断电后,我将前面的MOS拆掉.测量发现MOS处于击穿状态。  我重新更换一个新的MOS,同样的测试操作,发现还是前面的MOS冒烟了。连续测试了5遍。每次操作一样,每次都是烧前面那个MOS。

      我考虑MOS应该不是电压应力造成 的,系统24V,两倍才48V,管子是100V,300A的。

      为啥每次都是在将芯片SHDN拉低的过程中,前面的MOS冒烟呢。

     我在ADI官网论坛看有好几个人都遇到类似问题。ADI官方也没有给出明显的答复。

     请各位同行给点意见啊。感谢。

LTC4359负载开关方案

LTC4359负载开关方案

网友A:
电路是官方新品手册给的么

建议好好检查一下,特别是控制端G极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官方新品手册给的么 建议好好检查一下,特别是控制端G极连接

是官方推荐的。

网友B:
请看一下这个帖子。类似的问题。

LTC4359WENTI

LTC4359WENT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这个帖子。类似的问题。

采用背靠背mos没有问题

问题是Q12的MOS关的内阻要大,楼主采用的RDON=1.5MOHMS有点小了

网友:
建议仔细查看官方的手册,弄懂这个mos作用

官方手册这里Q12位置的MOS管位置,建议用的是FDMS86101的内阻8 mOhms

网友:
你好。前面一个MOS(标号Q11)是充当电子开关,控制输入到输出的路径;后面的MOS(标号Q12)是充当理想二极管,目的是阻断输出到输入的路径。请问你说的关断电阻要大,是啥意思?

网友:
充当的是理想二极管,但是用MOS替代了

MOSFET的导通电阻RDS(ON)直接影响正向压降和功耗
建议仔细看手册MOSFET Selection的前后面的部分

或者就完全选用官方推荐的MOS型号,严格按手册推荐的元器件布局

网友:
你好。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方案如果驱动一个背靠背的NOMS,是容易出问题的。这个芯片是动态调节GS电压的,前面的NMOS在GS电压发生变化时,SOA容易出问题。这样来驱动电子开关,是不合适的。

网友:
365396080,骏龙代理商

网友:
前辈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最近也在看这个方案,想了解一下。

网友:
他的一个测试板手册里边写了,使用shdn启动时最大负载电流,大功率负载基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