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代码P4=P4^0x38后,为何 P4未变?

楼主:
如下图,C8051F580在keil4中仿真。
P4端口的原值为0xC7,执行 P4=P4^0x38 代码后,应该是:0xFF。
可是,实际的执行结果 却未变,仍然是0xC7 !

请问,这是 为什么 ?

谢谢!

备注:
0xC7 -> 1100 0111
0x38 -> 0011 1000
0xFF -> 1111 1111

附图

网友:
P4实际上是两个寄存器,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你读出来的未必是你写入的,所以没按预期工作,也是正常的。

上面仅是我的理解,因为51我也没用过。

网友:
你的这个表达式没有看明白。标准定义 sfr P4 = 0x90;        /* SFR for P4 */

sbit P4_0 = P4^0;

你的这种定义可以是语法错误P4=P4^0x38;

网友A:
这么写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汇编窗口能再往上拉点就能看到汇编码了,你再贴一个汇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写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汇编窗口能再往上拉点就能看到汇编码了,你再贴一个汇编码

谢谢版主!

P4=P4^0x38; 对应的汇编代码如下图所示

版主凌晨3:.03回的帖子呀,辛苦了!

P4=P4^0x38; 此行代码已执行,可是,P4的值还是0xC7,没有变化

网友:
引入一个零食变量,直接赋值。

char pt = P4;

char pt2 = pt ^ 0x38;

P4 = pt2; // P4 = 0xff;

中间看变量变化。如果还是这样,考虑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可是原因还是不清楚,见附一

把XBR2初始化这行代码 打开就可以了,见附二

可是XBR2和P4毫无关系呀,好奇葩,见附图三
P0-P3都有对应的XBR,唯独P4没有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uo_hu 发表于 2020-2-4 03:03 这么写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汇编窗口能再往上拉点就能看到汇编码了,你再贴 ...

这几天睡觉睡得黑白颠倒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