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_SPI_TransmitReceive与osDelay冲突问题

楼主:
我准备在官方的STM32L476+st253993增加freertos,但是代码下进去系统运行时就卡住,单步调试,系统一直卡在prvCheckTasksWaitingTermination中。rtos使用systick,HAL_delay使用TIM7。
系统两个任务,LED闪烁和测试

手动屏蔽此测试命令中的SPI函数,系统即可正常运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解惑,谢谢

网友A:
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是否设到最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是否设到最高了

systick被RTOS使用,是最低优先级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spi用中断或者dm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