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对电源、通讯的影响。

楼主:
业务去谈了一个案子,希望将设备放在海水下15米的地方透过RS485通讯将资料传完水面上的接收器,水上和水下的设备会透过电缆线连接(电缆线内是:电源、地、A、B)。
想问的是:
1.这条电缆线的要求除了抗海水腐蚀以外还需要什么特性(绞线、屏蔽以外的)?
2.水下设备需要DC 12V,如果水上传送DC12V...到水下设备还会是12V嘛?(理解应该是要提供大于12V的电压,但是要大于多少没有概念,想问有计算的方式吗?还是需要额外提供什么条件?)
3.RS485的通讯上A、B在终端一样是只要有120R就好吗?还是在水下使用需要额外的设计,才能保证资料传输不出问题?

没有想过将设备放在海水下15米下过...所以对这方面完全不懂。想请各位大大协助,这案子是否有执行的可能。

如果还需要其他资讯才能协助判断也请指出,谢谢。

网友A:
2.水下设备需要DC 12V,如果水上传送DC12V...到水下设备还会是12V嘛?(理解应该是要提供大于12V的电压,但是要大于多少没有概念,想问有计算的方式吗?还是需要额外提供什么条件?)

导线上肯定会降掉部分电压,所以负载两端电压必定小于电源电压。

至于负载两端比电源电压低多少,取决于负载消耗电流以及导线电阻。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网友:
1.这条电缆线的要求除了抗海水腐蚀以外还需要什么特性(绞线、屏蔽以外的)?

更重要的是水下设备的密封性。电缆总要穿到设备内部的。

电缆的机械强度,看你们具体要求了。

网友:
3.RS485的通讯上A、B在终端一样是只要有120R就好吗?还是在水下使用需要额外的设计,才能保证资料传输不出问题?

15米不算很远。是否会出问题,要看你要求多高传输速率(波特率)。波特率低,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小。

网友B:
海水下15米的地方

接收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必须 IP68

网友C:
RS485是要求两端各有一个匹配电阻的,不过距离只有15米,少一个影响也不大。

网友:
电源电压就需要看导线的内阻和负载功率,计算导线上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水下15米的地方 接收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必须 IP68

了解,会特别注意防水外壳的部分要符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485是要求两端各有一个匹配电阻的,不过距离只有15米,少一个影响也不大。

嗯,在地面上我知道没差,我以为在水下会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东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水下设备需要DC 12V,如果水上传送DC12V...到水下设备还会是12V嘛?(理解应该是要提供大于12V的电压,但是 ...

嗯,我以为在水下会需要考虑其他外在因素(水压之类的),所以其实算法是一样的,这样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浅层海水中布设的电缆主要讲究高强度,包括抗拉伸、抗折弯、抗反复扭曲的应力等,以及耐盐蚀、耐紫外线辐射,同时要考虑水压的影响,对密封特别是接头的密封工艺很讲究。至于电压问题,根据水下设备的功耗和电缆的直流电阻用欧姆定律计算终端电压,能满足即可。因海水的屏蔽性,电磁干扰不会严重,所以对电路设计反而要求不高,点对点连分支问题都不存在,15米的距离对485而言很短,所以常规电路即可满足。

网友:
海水,是不是具有很多腐蚀性?各种测试数据都比一般环境的要求要来的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