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光纤通信基础知识

楼主:
光纤通信的优点
  ●通信容量大
  ●中继距离长
  ●不受电磁干扰
  ●资源丰富
  ●光纤重量轻、体积小
  光通信发展简史
  2000多年前
  烽火台——灯光、旗语
  1880年
  光电话——无线光通信
  1970年
  光纤通信
  ●1966年“光纤之父”高锟博士首次提出光纤通信的想法。
  ●1970年贝尔研究所林严雄在室温下可连续工作的半导体激光器。
  ●1970年康宁公司的卡普隆(Kapron) 之作出损耗为20dB/km光纤。
  ●1977年芝加哥第一条45Mb/s的商用线路。

  电磁波谱
  通信波段划分及相应传输媒介

  光的折射/反射和全反射
  因光在不同物质中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所以光从一种物质射向另一种物质时,在两种物质的交界面处会产生折射和反射。而且,折射光的角度会随入射光的角度变化而变化。当入射光的角度达到或超过某一角度时,折射光会消失,入射光全部被反射回来,这就是光的全反射。不同的物质对相同波长光的折射角度是不同的(即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光折射率),相同的物质对不同波长光的折射角度也是不同。光纤通讯就是基于以上原理而形成的。
  反射率分布:表征光学材料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折射率,用N表示,真空中的光速C与材料中光速V之比就是材料的折射率。
  N=C/V
  光纤通信用的石英玻璃的折射率约为1.5
  光通信的发展过程

网友:
光的基本知识

  光纤结构
  光纤裸纤一般分为三层:
  第一层:中心高折射率玻璃芯(芯径一般为9-10μm,(单模)50或62.5(多模)。
  第二层:中间为低折射率硅玻璃包层(直径一般为125μm)。
  第三层:最外是加强用的树脂涂层。

  1)纤芯  core:折射率较高,用来传送光;
  2)包层  coating:折射率较低,与纤芯一起形成全反射条件;
  3)保护套  jacket:强度大,能承受较大冲击,保护光纤。
  3mm光缆   橘色       MM      多模
  黄色       SM       单模
  光纤的尺寸
  外径一般为125um(一根头发平均100um)
  内径:单模9um  多模50/62.5um
  数值孔径
  入射到光纤端面的光并不能全部被光纤所传输,只是在某个角度范围内的入射光才可以。这个角度就称为光纤的数值孔径。光纤的数值孔径大些对于光纤的对接是有利的。不同厂家生产的光纤的数值孔径不同
  光纤的种类
  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可分为:
  多模(Multi-Mode) (简称:MM)
  单模(Single-Mode)(简称:SM)
  多模光纤:中心玻璃芯较粗(50或62.5μm),可传多种模式的光。但其模间色散较大,这就限制了传输数字信号的频率,而且随距离的增加会更加严重。例如:600MB/KM的光纤在2KM时则只有300MB的带宽了。因此,多模光纤传输的距离就比较近,一般只有几公里。
  单模光纤:中心玻璃芯较细(芯径一般为9或10μm),只能传一种模式的光。实际上是阶跃型光纤的种,只是纤芯径很小,理论上只允许单一传播途径的直进光入射至光纤内,并在纤芯内作直线传播。光纤脉冲几乎没有展宽。因此,其模间色散很小,适用于远程通讯,但其色度色散起主要作用,这样单模光纤对光源的谱宽和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即谱宽要窄,稳定性要好。

网友:
 光纤的分类
  按材料分类:
  玻璃光纤:纤芯与包层都是玻璃,损耗小,传输距离长,成本高;
  胶套硅光纤:纤芯是玻璃,包层为塑料,特性同玻璃光纤差不多,成本较低;
  塑料光纤:纤芯与包层都是塑料,损耗大,传输距离很短,价格很低。多用于家电、音响,以及短距的图像传输。
  按最佳传输频率窗口:常规型单模光纤和色散位移型单模光纤。
  常规型:光纤生产长家将光纤传输频率最佳化在单一波长的光上,如1300nm。
  色散位移型:光纤生产长家将光纤传输频率最佳化在两个波长的光上,如:1300nm和1550nm。
  突变型:光纤中心芯到玻璃包层的折射率是突变的。其成本低,模间色散高。适用于短途低速通讯,如:工控。但单模光纤由于模间色散很小,所以单模光纤都采用突变型。
  渐变型光纤:光纤中心芯到玻璃包层的折射率是逐渐变小,可使高模光按正弦形式传播,这能减少模间色散,提高光纤带宽,增加传输距离,但成本较高,现在的多模光纤多为渐变型光纤。
  常用光纤规格
  光纤尺寸:
  1)单模纤芯直径:9/125μm,10/125μm
  2)包层外径(2D)=125μm
  3)一次涂敷外径=250μm
  4)尾纤:300μm
  5)多模:
  50/125μm,欧洲标准
  62.5/125μm,美国标准
  6)工业,医疗和低速网络:100/140μm, 200/230μm
  7)塑料:98/1000μm,用于汽车控制
  光纤衰减
  造成光纤衰减的主要因素有:本征,弯曲,挤压,杂质,不均匀和对接等。
  本征:是光纤的固有损耗,包括:瑞利散射,固有吸收等。
  弯曲:光纤弯曲时部分光纤内的光会因散射而损失掉,造成的损耗。
  挤压:光纤受到挤压时产生微小的弯曲而造成的损耗。
  杂质:光纤内杂质吸收和散射在光纤中传播的光,造成的损失。
  不均匀:光纤材料的折射率不均匀造成的损耗。
  对接:光纤对接时产生的损耗,如:不同轴(单模光纤同轴度要求小于0.8μm),端面与轴心不垂直,端面不平,对接心径不匹配和熔接质量差等。
  光缆的种类
  1)按敷设方式分有:自承重架空光缆,管道光缆,铠装地埋光缆和海底光缆。
  2)按光缆结构分有:束管式光缆,层绞式光缆,紧抱式光缆,带式光缆,非金属光缆和可分支光缆。
  3)按用途分有:长途通讯用光缆、短途室外光缆、混合光缆和建筑物内用光缆。
  光缆的接续与成端
  光缆的接续与成端是光缆线路维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光缆的接续技术分类:
  1)光纤的接续技术和光缆的接续技术两部分。
  2)光缆的成端类似光缆的接续,只不过由于接头材料不同而操作该当也有所不同。
  光纤接续的种类
  光缆接续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1)光纤的固定接续(俗称死接头)。一般采用光纤熔接机;用于光缆直接头。
  2)光纤的活动接头(俗称活接头)。用能够拆卸的连接器连接(俗称活接头)。用于光纤跳线、设备连接等地方
  由于光纤端面的不完整性和光纤端面压力的不均匀性,一次放电熔接光纤的接头损耗还比较大,现在采用二次放电熔接法。先对光纤端面预热放电,给端面整形,去除灰尘和杂物,同时通过预热使光纤端面压力均匀。
  光纤连接损耗的监测方法
  光纤连接损耗的监测方法有三种:
  1、在熔接机上进行监测。
  2、光源、光功率计监测。
  3、OTDR测量法
  光纤接续的操作方法
  光纤接续操作一般分为:
  1、光纤端面的处理。
  2、光纤的接续安装。
  3、光纤的熔接。
  4、光纤接头的保护。
  5、余纤的盘留五个步骤。
  通常整个光缆的接续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大量好长度,开剥光缆,除去光缆护套;
  第二步:清洗、去除光缆内的石油填充膏。
  第三步:捆扎好光纤。
  第四步:检查光纤心数,进行光纤对号,核对光纤色标是否有误;
  第五步:加强心接续;
  第六步:各种辅助线对,包括公务线对、控制线对、屏蔽地线等接续(如果有上述线对。
  第七步:光纤的接续。
  第八步:光纤接头保护处理;
  第九步:光纤余纤的盘库留处理;
  第十步:完成光缆护套的接续;
  第十一步:光缆接头的保护。
  光纤的损耗
  1310 nm : 0.35 ~ 0.5 dB/Km
  1550 nm : 0.2 ~ 0.3dB/Km
  850 nm :  2.3 ~ 3.4 dB/Km
  光纤熔接点损耗:0.08dB/点
  光纤熔接点 1点/2km
  常见光纤名词

  1)衰减
  衰减:光在光纤中传输时的能量损耗单模光纤1310nm  0.4~0.6dB/km1550nm  0.2~0.3dB/km塑料多模光纤300dB/km
  2)色散
  色散(Dispersion):光脉冲沿着光纤行进一段距离后造成的频宽变粗。它是限制传输速率的主要因素。
  模间色散:只发生在多模光纤,因为不同模式的光沿着不同的路径传输。
  材料色散:不同波长的光行进速度不同。
  波导色散:发生原因是光能量在纤芯及包层中传输时,会以稍有不同的速度行进。在单模光纤中,通过改变光纤内部结构来改变光纤的色散非常重要。
  光纤类型
  G.652零色散点在1300nm左右
  G.653零色散点在1550nm左右
  G.654负色散光纤
  G.655色散位移光纤
  全波光纤
  3)散射
  由于光线的基本结构不完美,引起的光能量损失,此时光的传输不再具有很好的方向性。

网友:
光纤系统基础知识
  基本光纤系统的构架及其功能介绍:
  1.发送单元: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
  2.传输单元:载送光信号的介质;
  3.接收单元:接收光信号并转换成电信号;
  4.连接器件:连接光纤到光源、光检测以及其它光纤。

  常用连接器类型

  连接头端面类型
  耦合器(coupler)
  主要功能再分配光信号
  重要应用在光纤网络
  尤其是应用在局域网
  在波分复用器件上应用
  基本结构
  耦合器是双向无源器件
  基本形式有树型、星型
  ——与耦合器对应的有分路器(splitter)
  以图形表示

网友:
波分复用器
  WDM—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er在一条光纤中传输多个光信号,这些光信号频率不同,颜色不同。波分复用器就是要把多个光信号耦合进同一根光纤中;解波分复用器就是从一根光纤中把多个光信号区分出来。
  波分复用器(图例)

  发送单元

  接收单元

  光纤数字通信

  数字系统中脉冲的定义:
  1.振幅:脉冲的高度在光纤系统中表示光功率能量。
  2.上升时间:脉冲从最大振幅的10%上升到90%所需要的时间。
  3.下降时间:脉冲从振幅的90%下降到10%所需要的时间。
  4.脉冲宽度:脉冲在50%振幅位置的宽度,用时间表示。
  5.周期:脉冲特定的时间,就是完成一个循环所需要的工作时间。
  6.消光比:1信号光功率于0信号光功率的比值。
  光纤通信中常用单位的定义:
  1. dB = 10 log10 ( Pout / Pin )
  Pout :输出功率 ; Pin :输入功率
  2. dBm = 10 log10 ( P / 1mw)
  是通信工程中广泛使用的单位;
  通常表示以1毫瓦为参考的光功率;
  example: –10dBm表示光功率等于100uw。
  3.  dBu = 10 log10 ( P / 1uw)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不带协议的光纤调节器芯片方案。市场上看到的大多数是以太网络的转换模块,如果想做一个其它协议的模块如何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不带协议的光纤调节器芯片方案。市场上看到的大多数是以太网络的转换模块,如果想做一个其它协议 ...

TI 的TLK1501

或,可以考虑使用FPG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 的TLK1501 或,可以考虑使用FPGA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实现光纤实现RS485,RS232,CAN等的通讯。因为光纤比电缆的成本低,而且抗干扰的能力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实现光纤实现RS485,RS232,CAN等的通讯。因为光纤比电缆的成本低,而且抗干扰的能力 ...

提供一个 TI的接口资料,参考一下

接口选择指南 (Rev.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