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论坛图标上有个“红点”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论坛的图标上面有个“红点”,也没有消息上面的。我总想去点?

网友:
正常来说,有点说明有消息提醒,这块功能技术正在做调整,使用上可能会有点问题现在。会尽快调整好。

网友:
这两天请技术帮忙调整站内短消息,还没有优化好,我们继续优化。

网友A:
刷新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新一下就没有了

是反复的出现,我把消息都指定成“以读”也不管事。

网友:
切换到旧版

就没有红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反复的出现,我把消息都指定成“以读”也不管事。

和浏览器以及浏览器缓存有一定关系,手机版浏览器没有这个bug,PC版的刷新一次一般也会消失,实在不行清理一下缓存一般也正常了。但是下次提示时数字会叠加以前的提示。

网友C:
切换到旧版模式,问题又来了

一直有“NE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换到旧版模式,问题又来了

一直有“NEW”

是技术正在调这个功能。还未调整好。可能暂时使用上有点问题

网友:
稍后我们修理好给你反馈

网友:
病毒进化了

网友:
已经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