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stc单片机远程升级程序

楼主:
最近在研究stc单片机的远程升级功能,网上搜了一些前辈提出的方案,但是还是感觉一头雾水,有个,特来寻求帮助:

        看了网上一些前辈分享的自己实现远程升级的方案,但是基本都没有脱离官网上的升级方案,且这些方案都是基于IAP单片机实现的,我想知道是不是其他型号的单片机无法实现远程升级,或者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在EEPROM内存足够的情况下可以仿照IAP系列单片机,将程序跑在EEPROM区域实现远程升级;

网友A:
stc的eeprom是假装的操作和flash擦写是一样的,访问也是一样的,不是所有的型号flash区域都可以擦写,为了安全,你可以自己设计应用把升级的部分放到可擦写部分。

iap的型号除了flash都可以擦写以外带有串口仿真器功能,比较适合调试和学习阶段用,成本和安全性稍微差点,最好设计完用接近的型号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的eeprom是假装的操作和flash擦写是一样的,访问也是一样的,不是所有的型号flash区域都可以擦写,为了 ...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将EEPROM部分重新进行分区,IAP程序和用户程序都跑在EEPROM区,剩余的FLASH区域对我来说是用不上的是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将EEPROM部分重新进行分区,IAP程序和用户程序都跑在EEPROM区,剩余的FLASH区域对 ...

我觉得可以,但是没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但是没做过。

我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