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647ZUT特性介绍

楼主:
描述
    TMS320C64x +™DSP(包括TMS320DM647 / TMS320DM648器件)是TMS320C6000™DSP平台中性能最高的定点DSP产品。 DM647,DM648器件基于德州仪器(TI)开发的第三代高性能,先进的VelociTI™超长指令字(VLIW)架构,使这些DSP成为数字媒体应用的绝佳选择。 C64x +™器件与以前作为C6000™DSP平台一部分的器件具有向上代码兼容性。 C64x™DSP支持增加的功能,并具有以前设备的扩展指令集。

品牌:TI
型号;TMS320DM647ZUT7
封装:BGA529
包装:360
年份:18+
瑞利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小姐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对C64x DSP或C64x CPU的任何引用也分别适用于C64x + DSP和C64x + CPU。
C64x +内核在1.1 GHz的时钟频率下具有高达8800万条指令/秒(MIPS)的性能,可为高性能DSP编程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DSP内核具有高速控制器的操作灵活性和阵列处理器的数字能力。 C64x + DSP内核处理器具有64个32位字长的通用寄存器和8个高度独立的功能单元 - 用于32位结果的两个乘法器和6个算术逻辑单元(ALU)。这八个功能单元包括加速视频和成像应用性能的指令。 DSP内核每周期可产生4个16位乘法累加(MAC),每秒最多4400万MAC(MMACS),或每周期8个8位MAC,最高可达8800 MMACS。有关C64x + DSP的更多详细信息
这些器件还具有特定于应用的硬件逻辑,片上存储器以及与其他C6000 DSP平台器件类似的其他片上外设。核心使用基于缓存的两级架构。 1级程序高速缓存(L1P)是256K位直接映射高速缓存,1级数据高速缓存(L1D)是256K位2路组关联高速缓存。 2级存储器/高速缓存(L2)由4M位(DM648)或2M位(DM647)存储空间组成,该存储空间在程序和数据空间之间共享。 L2内存可以配置为映射内存,缓存或两者的组合。

外设集包括五个可配置的16位视频端口外设(VP0,VP1,VP2,VP3和VP4)。这些视频端口外设为普通视频解码器和编码器设备提供无缝接口。视频端口外围设备支持多种分辨率和视频标准(例如,CCIR601,ITU-BT.656,BT.1120,SMPTE 125M,260M,274M和296M),VCXO内插控制端口(VIC);具有管理数据输入/输出(MDIO)模块和两个SGMII端口(DM648)或一个SGMII端口(仅DM647)的1000 Mbps以太网交换机子系统;一个4位发送,4位接收VLYNQ接口;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接口;具有十个串行器的多通道音频串行端口(McASP);四个64位通用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可配置为两个独立的32位定时器;用户可配置的16位或32位主机端口接口(HPI); 32个引脚,用于通用输入/输出(GPIO),具有可编程中断/事件生成模式,与其他外设复用;一个UART;和两个无胶外部存储器接口:用于较慢存储器/外设的同步和异步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A),以及较高的DDR2 SDRAM接口。

视频端口外设为普通视频解码器和编码器设备提供无缝接口。视频端口外围设备支持多种分辨率和视频标准(例如,CCIR601,ITU-BT.656,BT.1120,SMPTE 125M,260M,274M和296M)。
视频端口外围设备是可配置的,可以支持视频捕获和/或视频显示模式。每个视频端口由两个通道(A和B)组成,带有一个5120字节的捕获/显示缓冲区,可在两个通道之间分开。
有关视频端口外围设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文献编号SPRUEM1)。
管理数据输入/输出(MDIO)模块连续轮询所有32个MDIO地址,以枚举系统中的所有PHY设备。
I2C和VLYNQ端口允许器件轻松控制外设模块和/或与主机处理器通信。
丰富的外设集提供了控制外部外围设备和与外部处理器通信的能力。有关每个外围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相关章节以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参考指南。
这些设备具有一整套开发工具。其中包括C编译器,用于简化编程和调度的DSP汇编优化器,以及用于查看源代码执行Windows™调试器界面。

特性
FAE:13723714318
高性能数字媒体处理器
720 MHz,800 MHz,900 MHz,1.1 GHz C64x +™时钟频率
1.39 ns(-720),1.25 ns(-800),1.11 ns(-900),0.91 ns(-1100)指令周期时间
5760,6400,7200,8800 MIPS
8个32位C64x +指令/周期
完全软件兼容C64x / Debug得到商业

受影响的修订版1.0,1.1
详细信息当多个主设备写入时,某些外围设备组容易受到数据损坏
由于路径中的桥梁而对该组的成员。 在这个设备上有两组
容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 第一组包括视频端口0,视频端口1,
视频端口2; 第二组包括视频端口3,视频端口4。
仅当多个主设备(例如,不同的传输)时才会发生数据损坏
EDMA中的控制器写入受影响组的成员。 看到桥梁
来自单个源的所有读取操作和写入都不受影响。因此,对组成员的所有写入都必须来自同一个主服务器。 不同组可以安全地拥有不同的写主。

细节FAE:13723714318
注意:如果DSP L2内存配置为100%,则此通报不适用
在运行时,IDMA或SDMA不访问高速缓存或L2 RAM。
C64x + megamodule具有主直接存储器访问(MDMA)总线接口和
从属直接存储器存取(SDMA)总线接口。 MDMA接口提供DSP
访问C64x + megamodule之外的资源(即DDR2,EMIFA,VLYNQ远程记忆)。
MDMA接口通常用于CPU /缓存访问内存以外的内存级别2(L2)内存级别。这些访问包括缓存行分配,回写和
不可缓存的加载和存储到系统存储器的存储。SDMA接口允许其他主外设,包括EDMA传输控制器,3PSW,HPI,PCI和VLYNQ,用于访问1级数据(L1D),1级程序(L1P)和L2 RAM DSP存储器。
DSP内部DMA(IDMA)是用于移动数据的C64x + megamodule DMA引擎
内部DSP存储器(L1,L2)和/或DSP外设配置总线之间。
IDMA引擎与SDMA接口共享资源。
C64x + megamodule具有L1D高速缓存和L2高速缓存,都实现了回写数据缓存。它尽可能长地保存外部存储器的更新值。它写道
当需要腾出空间时,这些更新的值,称为“受害者”,到外部存储器对于新数据或应用程序请求时。 L1D将受害者送往L2。缓存体系结构具有流水线操作,这意味着可能有多个请求待处理在L1,L2和MDMA之间。有关C64x + megamodule及其MDMA的更多详细信息和SDMA端口,请参阅“TMS320C64x + Megamodule参考指南”(文献编号SPRU871)。
理想情况下,MDMA(图5中的虚线)和SDMA / IDMA路径(虚线为图5)独立运行,干扰最小。通常,MDMA访问
由于预期的系统级延迟,可能会拖延很长一段时间(例如,带宽限制,DDR2内存刷新)。但是,当使用L2作为RAM时,
除了之外,SDMA和IDMA对L2 / L1的访问可能会遇到意外停顿MDMA界面看到的正常停顿。对于延迟敏感的流量,SDMA失速可能导致实时截止日期丢失。在更严重的情况下,SDMA失速可以在设备中产生死锁条件。一个IDMA档不能产生死锁情况。

图5. IDMA,SDMA,MDMA路径在以下情况期间可能发生SDMA / IDMA停顿。每种情况描述了预期的正常DSP功能,但可能是SDMA / IDMA访问表现出额外的意外停滞。
1.对不可缓存的MDMA空间(即DDR2,EMIFA,VLYNQ远程)的写入突发。DSP最多可缓冲四次不可缓存的写入。当此缓冲区填满时,SDMA / IDMA被阻止,直到缓冲区不再满。因此,爆发不可缓存的写入超过三次写入可以阻止SDMA / IDMA流量。
2. L1和L2缓存活动的各种组合(a)L1D读取未命中,产生到L2(高速缓存或SRAM)或外部的受害者流量记忆。 SDMA / IDMA可能在服务于读取未命中时停止受害者。如果读取未命中也错过了L2高速缓存,则SDMA / IDMA可能会停止直到从外部存储器获取数据以服务读取未命中。
(b)L1D读取请求缺少L2(外部),而另一个L1D请求是悬而未决。 SDMA / IDMA可能会停止,直到外部存储器访问为止完成。
(c)在任何未决的L1D请求期间,L2受害者流量到外部存储器。 SDMA / IDMA可能会停止,直到外部存储器访问和待处理的L1D请求为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