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笔记之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本平台 msp430f149
#include<msp430.h>

void select_xt2(void){

    unsigned char i;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噿
    do{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_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

void ma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elect_xt2();

    P2DIR = 0x80;
    P2OUT = 0xff

    CCTL1 = CCIE;                              // CCR1 中断使能
    CCR1 = 1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 SMCLK = 1MHz, 连续计数模式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if(count == 50){
            count = 0;
            P2OUT ^= BIT7;                   //led灯每0.5s变化一次
        }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CCR1 += 10000;                    //
    count ++;

}

昨天写了一段这样的代码,本想用定时器a 每0.5s控制led灯状态,发现程序运行不符合预期效果,仔细检验发现根本就没有进中断,count 值不变。先贴上可用的代码,再仔细分析
修改后的中断处理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case 2:
            CCR1 += 10000;                    //
            count ++;
    }

}
这两个中断处理函数区别在修改后的多用了switch语句,里面还有TAIV,也就是中断向量值

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发现TAIFG的中断入口地址是TIMERA1_VECTOR,同时也是TACCR1和//TACCTR2的CCIFG的入口地址。TACCRO单独使用TIMERA0_VECTOR。从官方给出的代码,使用TACCR1事中断函数里面也有switch语句,结合上面这个图,分析中断处理代码,执行

switch(TAIV)
不难发现,TAIV是与CCIFG所在的向量值匹配,也就是查询中断向量,提供一个入口地址,

执行后case语句的代码,现在可以理解未修改之前中断处理函数count值为改变的原因。

以上都是本人结合官方的源码和数据手册做出的分析,如有出入的地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