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bios的hwi和ecm的问题

楼主:
#1. ECM:event combiner, 因为系统事件有多达128个,而CPU只有16个中断输入,通过事件组合器可以同时支持所有的事件响应。

#2. CPU的中断与系统事件之间可以一一映射,这样CPU最多只能响应16个系统事件。

#3. 系统事件可以通过Event Combiner产生中断信号EVT0~EVT3, 把EVTn与CPU的中断映射起来,在CPU响应EVTn的中断ISR里检查EVT的状态获知是哪一个系统事件产生的中断。每个EVT通过其Mask寄存器可以管理32个系统事件,这样CPU就可以管理所有的系统事件了。

以上请参考SPRUFK5a的interrupt章节。http://www.ti.com/litv/pdf/sprufk5a

二。 用了BIOS后,中断向量表由BIOS产生,不需要用户自己写中断向量表。在BIOS里的中断配置分为两种,

a. 一种是按你说的那样,将GPIO事件如44配置为CPU的中断4~15中的某一个,function设为ISR的函数名,在原文件名前要加下划线_,同时代码中ISR函数名前要加关键字interrupt, 如 interrupt void ISRFunction()

b. 另一种是用BIOS的dispatcher,这时代码中的ISR函数名前不要加interrupt。因为这时中断响应先进入系统的dispatch handler,中断的上下文切换由这个系统函数完成,而用户的ISR中是它调用的一个普通函数而已,所以不要加关键字interrupt。